仿真图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单片机程序没什么思路,还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程序编写

楼主(2024-06-19):
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仿真图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程序没什么思路,还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程序编写,但是简单程序能看懂,不知道如何去编写
设计一个具有温度实时显示的温度检测系统:
1. 液晶屏LCD显示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
2. 每1s采样温度,LCD更新显示值;
3. 温度测量精度:0.1℃;
4. 通过按键设定温度的上、下限,超过所设定的阈值,声光报警。

网友A:
再画出逻辑流程图。而后依流程写程序。

网友B:
3. 温度测量精度:0.1℃;
这条就不适用于DS18B20,它的精度是正负0.5℃。

网友C:
列出想要实现的功能之后,进行头文件变量定义,然后加上功能实现函数和中断函数,延时函数等等;编写主函数(程序的主要逻辑处理和控制流程)。大概率会遇到很多问题,可以多在网上检索一下,学习别人的代码

网友D:
我来分解下:
设计一个具有温度实时显示的温度检测系统:
1. 液晶屏LCD显示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
2. 每1s采样温度,LCD更新显示值;
3. 温度测量精度:0.1℃;
---->LCD1602模块知识

4. 通过按键设定温度的上、下限,---->按键模块知识

,超过所设定的阈值,声光报警。 --->beer/LED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 温度测量精度:0.1℃;
这条就不适用于DS18B20,它的精度是正负0.5℃。

他说的可能是显示精度

网友F:
有个方法,你在网上搜一下,看看别人的程序怎么写,学习他们的方法,我设计就是这样搞的,而且这样学的也快一些

网友G:
先分别实现一部分的功能,等都差不多实现的时候,再结合在一起

网友H:
先根据DS18B20的数据读取与初始化逻辑写代码,站里面也有发布的 然后再把LCD1602的模块程序搞出来,这两部分都是通用的 剩下的就是根据设计要求 改一下逻辑

网友I:
在视频网站上看看博主的讲解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