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24-06-19):
输入电压5V。板子上3个芯片供电都是3.3V。用一个大电流LDO降压3.3V分别给三个芯片供电。还是分别用三个小电流LDO给芯片供电。

网友A:
一般3.3V用电电流都不大,用一片供3个芯片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B:
用三个小电流LDO给芯片供电可靠性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3.3V用电电流都不大,用一片供3个芯片应该不是问题

用AMS1117-3.3,800mA,够了吧?

网友C:
都可以,按你的成本要求,一般用一个LDO就够了,成本低。

网友D:
3个芯片耗电流不大于LDO的额定输出电流就可以. LDO做好散热措施. 3个芯片的电源脚都并联1u, 0.1u的陶瓷0603 的电容.

网友E:
只要够用,都可以。

网友F:
电流不大,又没有时序要求,用一个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