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单火线红外线遥控开关搞成功了

楼主(2024-06-19):
单火线遥控开关必须考虑自身电流消耗问题,实验了多种电源芯片都不满意,BP8501P这款廉价的芯片勉强可以使用,但灯泡功率(LED灯泡,白炽灯没有限制最小功率)最好在15W-200W,小于15W可能需要在灯泡两端并联一只104的安规电容。考虑到性价比因素,这里只公开86面板外壳(业余条件下外壳最麻烦,花了1千多元买了多种外壳,性价比都不高),86面板最好选择ABS阻燃面板。产品可以使用树脂灌封固定在86面板上。使用触摸控制可以大大简化面板选择。原来打算商业应用,考虑到市场上产品价格已经很低了,所以公开出来便于同行自制(商业目的请绕行)。

楼主:
几次尝试用贴片电容代替电解电容,但性价比不高,而且高压贴片电容很容易漏电而出现灯泡闪烁。

楼主:
触摸式红外线遥控开关原理图

楼主:
实际应用效果视频

楼主:
电路比较简单,在实际操作中PCB直接使用立创EDA画,业余画板,只考虑实用,难免有些粗糙。线路大部分使用0.6mm宽PCB(实际维修中经常看到因为电路美观实用0.254mm线宽布局的布线出现腐蚀断线现象)。使用立创EDA画板直接在立创打样很方便,另外,简单的电路立创也够用!

楼主:
静态时低功耗AC-DC芯片BP8501P将市电转化成5V(根据电感L2的取值略有变化)直流电压经隔离双二极管BAV70送到稳压芯片XC6206A33获得3.3V稳定直流电源给系统供电!一旦触发电路,A点与GND之间电压急剧下降到约2V左右,此时,芯片8501已经不能正常为系统供电,此时,利用升压芯片ME2188A50将C点与GND之间约1.5V直流进行升压获得约5V直流经隔离二极管送到稳压芯片处理输出3.3V继续供电。以保证系统供电不至于中断。U4为省电型红外线解码芯片(珠海),其3脚定期输出脉冲高电平为红外线接收头供电,当收到有效的红外线编码信号时,其5脚输出高电平并且自锁保持,直到再次受到有效的红外线部门信号输出翻转。U5为配套的红外线发射芯片,触摸触摸电极TP时,芯片U7(TTP223)输出低电平,隔离二极管D4导通,红外线发射芯片输出调制的38KHz信号经红外线发射管RED发射。由于发射管与接收头距离很近,所以,增加了一只2K左右的电阻限制红外线信号强度(强度过高不能解码)。

楼主:
C2取值不小于100UF耐压没有要求,最好大于220UF,本人使用470UF的小体积6*7电解电容,C1取值2.2-10UF,曾经尝试用105贴片电容,效果不佳。本人最后选择8*10的小体积电解电容4.7UF/400V.

楼主:
制作过程中购买了多批次红外线接收头,同一批次的有30%左右的不能使用,红外线接收头必须使用高速红外线接收头(珠海供应解码芯片的商铺0.6元一只的可用),必须首先对红外线接收头进行筛选。可以搭建电路将红外线接收头焊接一个插座以方便更换。

楼主:
使用小磁铁可以把遥控器固定在合适的地方,床头。墙壁等方便取拿就行。利用USB头的铁磁性既解决了充电接口问题,也解决了固定问题

网友A:
不妨搜一下三和壳体,看一看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壳体,我做高压变频器研发使用这家公司的一款产品,总体比较不错,我不是替他做广告,因为他没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搜一下三和壳体,看一看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壳体,我做高压变频器研发使用这家公司的一款产品,总体比较 ...

谢谢,定制壳体费用比较高,在没有量产之前不现实。选择小电子产品越来越难!没有量就无法生存。像类似的无线遥控开关市场上也就10元左右而且包邮!

网友A:
别客气,使用MSP430FR2522芯片工作和待机电流最小,使用芯片FT838NB的隔离开关电源工作电流最小,LED灯泡的最小功率可以做到4W,无线遥控开关市场上也就10元左右可以做到LED灯泡的最小功率是多少?市场上使用磁保持继电器和超级电容方案,最长的待机时间是多少?一分钱一分货,羊毛不可能出在狗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使用MSP430FR2522芯片工作和待机电流最小,使用芯片FT838NB的隔离开关电源工作电流最小,LED灯泡的 ...

确实,但低价格确实有一定的冲击作用。

楼主:
重要的是待机电流和电源芯片本身的消耗!如果待机电流做到0.1ma左右,完全可以使用电池储能供电。这样,电源芯片就不需要考虑了。

网友A:
我曾经使用Ti公司MSP430FR2522芯片使系统在极低电流下进入非工作的睡眠模式,并采用软件进行处理,使产品不工作时自动进入睡眠模式,此时只需给MCU提供几个微安就能正常工作,大大降低了电源损耗,使开关在低负载就能正常工作,同时整个产品工作时耗电在100μA左右。Ti公司的芯片较贵,芯片供应商给我推荐了松翰的SN8P2522,说是拷贝Ti的。可能是思维模式的原因,我不大相信拷贝品,芯片的资料详见附件。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A:
另,使用芯片FT838NB制作隔离反激式开关电源直接输出5V电压。MCU工作电压使用3.3V,MCU通过MOS管控制光耦(最好是带过零触发的),光耦去控制双向可控硅。每个环节都要考虑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使用芯片FT838NB制作隔离反激式开关电源直接输出5V电压。MCU工作电压使用3.3V,MCU通过MOS管控制光耦( ...

有光耦参与?光耦的初级驱动电流多少?这个方案的待机电流应该不小吧。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FT838NB的资料,不需要光耦控制,买一些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光耦参与?光耦的初级驱动电流多少?这个方案的待机电流应该不小吧。

不知何故,我回复的信息没有发表:Ti公司MSP430FR2522芯片工作电流可达100μA我可以确认,SN8P2522替代品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光耦参与?光耦的初级驱动电流多少?这个方案的待机电流应该不小吧。

MCU输出控制MOS管,而MOS管控制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光耦的输出去控制双向可控硅。FT838NB不需要光耦是正确的。FT838NB使用高频变压器进行隔离。

网友A:
双向可控硅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负载,即灯具,按照上述方案接LED灯最小的功率是4瓦,小于4瓦出现闪烁现象。它不适合于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何故,我回复的信息没有发表:Ti公司MSP430FR2522芯片工作电流可达100μA我可以确认,SN8P2522替代品 ...

我对单片机不熟悉,无法编程使用,所以,只能选择不需要编程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输出控制MOS管,而MOS管控制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光耦的输出去控制双向可控硅。FT838NB不需要光耦是正确 ...

FT838NB确实不需要光耦控制。不过,遥控开关是置放在86开关盒中,光耦隔离更好,但不隔离直接驱动微电流可控硅的成本可能会更低,所需驱动电流也会更低,像触摸开关声光控开关等都是直接控制可控硅而没有使用光耦隔离。

楼主:
另外,FT838NB系统最小输入电压(不是芯片工作电压)是多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有没有哪位实验过?

网友A:
FT838NB开关电源的芯片,高频变压器采用EE13,输出5V供电;另一路MCU接受遥控信号后输出通过MOS管2N7002 ,控制光耦MOC3063,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BAT24-600V,点亮LED灯。若不熟悉MCU只能找微功耗不带编程触摸开关芯片。

网友A:
这是N年前的一个项目,我找一下资料,把开关电源和控制部分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年前的一个项目,我找一下资料,把开关电源和控制部分晒一下。

谢谢,开关芯片YX1020倒是不错,待机电流1微安左右,就是不知道开关电源的最低输入电压,因为可控硅导通后,串联在负载回路中的控制电路的输入电压肯定会低于5V!除非采取相位调整可以将此电压提高到30V左右,但这样可能会影响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年前的一个项目,我找一下资料,把开关电源和控制部分晒一下。

谢谢,开关电源的资料很重要!AC-DC本身的待机功耗不可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一端接火线,另一端接负载,即灯具,按照上述方案接LED灯最小的功率是4瓦,小于4瓦出现闪烁现象 ...

BP8501可以做到10W左右不闪烁,部分LED可能需要13W才不闪烁。能够做到5W的已经很实用了。

网友A:
5V开关电源电路和一路开关无极控制电路设计,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36597-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BP8501可以做到10W左右不闪烁,部分LED可能需要13W才不闪烁。能够做到5W的已经很实用了。

利用升压芯片ME2188A50将C点与GND之间约1.5V直流进行升压获得约5V直流经隔离二极管送到稳压芯片处理输出3.3V继续供电。以保证系统供电不至于中断。这是BP8501可以做到10W左右不闪烁,部分LED可能需要13W才不闪烁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ME2188A50需要漏电流才能工作。

网友A:
关于FT838NB高频变压器的设计,厂家有计算表格提供。至于,开关芯片YX1020若有时间,买几十片分析一下。

网友A:
走高端市场,低价无序竞争没有意义,建议你使用低功耗单片机,这样系统在极低电流下进入非工作的睡眠模式,并采用软件进行处理,使产品不工作时自动进入睡眠模式,此时只需给MCU提供几个微安就能正常工作,大大降低了电源损耗,使开关在4W以上负载就能正常工作。SN8P2522是否靠谱不得而知,不妨一试。我不熟悉松翰的单片机系统,也不打算在此下功夫。若确实有市场,不妨找论坛熟悉此系统的人士合作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升压芯片ME2188A50将C点与GND之间约1.5V直流进行升压获得约5V直流经隔离二极管送到稳压芯片处理输出3 ...

对,勉强够用。买了15片(现在假货比较多,所以从2个不同卖家拍)FT838NB,到货后准备搭建电路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勉强够用。买了15片(现在假货比较多,所以从2个不同卖家拍)FT838NB,到货后准备搭建电路试一试。

应该从厂家或从厂家指定的代理商那里购买。一路开关无极控制电路工作原理没有问题,你的提醒让我发现过零触发光耦的型号不对,应为MOC3063SM,不是MOC3061SM,前者的触发电流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从厂家或从厂家指定的代理商那里购买。一路开关无极控制电路工作原理没有问题,你的提醒让我发现过零 ...

我实验了MOC3023,0.2ma初级电流可以触发单向可控硅2P4M。不过,没有过零触发功能可能会对灯具电路造成一定的电流冲击

网友A:
ICL7663ACSA+是一款低功耗DC/DC升压芯片,价格太贵。ICL7555(NE555低 功耗)可以做为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美信开发了不少低功率芯片,这类芯片通常用于电池供电,它现被ADI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L7663ACSA+是一款低功耗DC/DC升压芯片,价格太贵。ICL7555(NE555低 功耗)可以做为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美 ...

通用IC的性价比不高,1片7555价格在1元左右,再加一只三极管或者MOS管明显高于专用电源IC。我曾经尝试用施密特触发器1G14搭建电路失败,表面上1G14的静态电流很低,但搭建震荡电路后工作电流比较高,不适用

网友A:
替代单片机可采用BL8023+磁保持继电器+超级电容方案。BL8023是磁保持继电器的驱动器,可以采用SH8023/868替代。待机给超级电容充电,磁保持继电器吸合和断开只需要毫秒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代单片机可采用BL8023+磁保持继电器+超级电容方案。BL8023是磁保持继电器的驱动器,可以采用SH8023/868替 ...

这个磁保持驱动似乎不太实用。需要2路信号。不如可控硅方便。

网友A:
可以采用双线圈磁保持器,两个SH8023/868做驱动,两个SH8023/868一元左右,若感觉贵可采用电容的充放电来进行控制,磁保持继电器生产厂家不同,采用电容的充放电来进行控制方案不同,请咨询磁保持继电器生产厂家的技术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待机电流和电源芯片本身的消耗!如果待机电流做到0.1ma左右,完全可以使用电池储能供电。这样,电 ...

单火线,不是不能被计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火线,不是不能被计量吗?

计量没有影响 !对电路楼说是单火线(电路不需要接零线),但对整个系统(灯具)来说却需要零线。低功耗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小功率LED灯通过微小电流会出现闪烁或者微亮情况。

网友A(2024-07-25):
升压芯片ME2188A50的替换电路,请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ME2188A50的替换电路,请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951-1.html

替换的目的可能有:1.元器件难购买;2. 体积优势;  3. 成本优势     你推荐的电路没有成本优势也没有体积优势,不具备替换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ME2188A50的替换电路,请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951-1.html

况且,ME2188也很容易购买,其成本在0.2元左右,电路也比较简洁成熟!可以稳压输出!你的三极管配合升压电感的总体成本没有任何价格和体积优势,所以,根本就没有可以替代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ME2188A50的替换电路,请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6951-1.html

用一款性价比低的电路代替性价比高的电路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