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调节电压稳定的求解

楼主:
各位大佬,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基准电压,一个调节电压。调节电压是使用PWM控制。但是现在PWM在控制电压时,总是会有波动;比如:我的基准电压是1.23V,但是调节电压是有PWM控制的,所以一直会忽高忽低。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调节电压或者是PWM稳定下来。(PWM在程序中一直自动调节);我目前的是读取基准电压和调节电压,比较,然后控制PWM的加或者减。一直无法稳定;(注,该电压在后续电流我是经过运放的,所以在后续的电路中波动的更加明显)!!!求解啊各位大佬

网友A(2024-06-20):
最好晒一下图吗?你说的基准电压是专用芯片产生的?还是自己搭建?

网友B:
ADC是采集回来的电压。V_ADC是基准电压。PWM2的改变可以改变采样ADC

网友C:
对输出的调节电压加电容平滑,虽然可能会使调节滞后

网友D:
单片机控制就是这样的,整个环路反应比较慢,需要PID控制才能加快速度,但是PID难免引入过大超调和精度不足问题,好的电源,单片机只是控制参考电压,其他都是硬件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是采集回来的电压。V_ADC是基准电压。PWM2的改变可以改变采样ADC

建议基准电压采用TLV431电路,MCU中的程序采用PID控制,稳定和反应速度是相互矛盾的,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程序可以采用P、PI、PID三种控制,本人通常采用PI控制,缺点是反应速度慢了一点,针对高压和欠压有其他电路保障。

网友A:
另采用TLV431电路,不需要对基准电压进行采集,因为它的温飘范围完全满足你的需求。换句话说,即使它发生了温飘,你的ADC测量电路也无法测量到它的变化。

网友E:
控制电压需要用取样值,与基准进行对比。
所以需要将取样值,处理成与基准类似的可比电压即可。
据此,在你需要控制的电压处取样(电压有波动),再进行平均(平均方式不限)变成与基准类似的电压A,而后再将A与基准进行比较。
由于进行平均处理需要时间,也就是说A不是当前值,而是过去的值,有延时。它会导致控制不精准(有时间差),这就需要用控制理论来指导控制方案。
其中PID是常用的方案。这里就不扩展了细说了。

网友F:
在电源这一块,PID控制并不好用,理论上它是可行,但实际的效果并不好
一般的应用是单片机输出一个基准电压,再由运放或者缓冲器之类的进行硬件调节
你这都用STM32了,干脆换成片上有DAC的
如果还是用你这个电路,PWM输出就只作输出基准,而不作调节
如果说电路一定要有高压输出跟进调节功能的,最好还是选择硬件调节,PID有点跟不上

网友B:
好的,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目前PID的话,没有了解过。目前本人是打算先滤波吧,让他尽量的平缓一点,然后是把判断区间适当的放宽一点

网友G(2024-07-25):
从楼主的电路图可以看出楼主对运放不是很熟悉,楼主选的是最差的运放LM324,第一:PWM出来用LM324做了电压跟随,这个影响了性能,必须去除,第二:运放的反馈电阻选择不对,不是只看比值,对电阻的阻值也是有要求的,LM324偏置电流很大,反馈电阻一般选几K到几十K阻值的,楼主选几百K甚至1M的电阻完全错误。第三:楼主对PWM调压也不了解,PWM滤波级数越多平衡越快,楼主只要一级滤波肯定不行,起码要二级滤波建议用4级滤波更好,PWM调压速度很慢,改变一次PWM后间隔500ms再测量电压再调整,如果需要快速就不要用PWM方式。

网友H:
足够高的采样率+PID

网友I:
在使用PWM(脉宽调制)来控制电压时,波动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尤其是在没有适当的滤波和控制策略的情况下。以下是一些可能帮助你稳定调节电压的方法:

使用低通滤波器:
PWM信号本质上是一个方波,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可以将它转换为一个更平滑的直流电压。你可以使用RC电路(电阻和电容)作为低通滤波器,选择合适的电阻和电容值来滤掉高频的PWM成分,只留下稳定的直流部分。

提高PWM频率:
提高PWM的频率可以减小输出电压的波动。高频PWM信号经过滤波后可以提供更稳定的电压。不过要注意的是,增加频率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如功耗增加和电磁干扰(EMI)。

改进控制算法:
你提到使用基准电压和调节电压的比较来控制PWM,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比例控制(P控制)。你可以尝试引入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算法。PID控制器可以根据电压的误差(基准电压与实际电压之差),以及误差的积累和变化率来调整PWM的占空比,从而更精准地控制输出电压。

增加输出电压的电容:
在PWM控制输出端增加一个适当大小的电容,可以减少电压波动。这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来平滑电压变化的。

优化运放电路设计:
在运放电路中,波动可能会被放大,因此确保你的运放电路设计是合适的。使用低噪声的运放,并确保电路的布局和布线尽量减少噪声和干扰。

考虑电源的稳定性:
如果你的电源本身不稳定或者有噪声,这也会导致输出电压的波动。确保电源稳定,可能需要使用稳压器或者更高质量的电源。

通过以上方法,你可以逐步减少PWM控制电压的波动,得到更加稳定的输出。如果以上方法尝试后问题依然存在,可能需要对你的电路设计和控制策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优化。

网友J:
选用运放太老旧了,至少得用高速运放,现在国产的也很便宜

网友K:
PID算法,通过调整PID参数(比例、积分和微分),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控制,这样可以平衡快速响应与稳定性,也可以在PWM信号输出之前,可以添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减少PWM切换带来的高频噪声,这样可以平滑输出电压,减小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