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模块设计 防止反接电路分析

楼主:
这是一个电压转换模块,它在正负12V的输入端接的两个1N4007的作用是防止反接,保护电路的,但是这里的D9和D10的作用是什么我不清楚,想求助一下各位

网友A(2024-06-20):
D9和D10的作用是限幅,保证输出±12V电压不会超限。

网友B:
保证电路在反接时,或电感负载放电时(主要),电路的反向电压不超过0.7V。

网友C:
D8 D11是防倒灌,D9 D10才是防反接,感性负载断电后也会产生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