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小理疗器的板子

楼主:
跟上回一样,大致测了下管脚连线。

这个板子上还有个3.3v稳压电路给单片机供电
还是要问一下这个单片机是啥?能重新编程吗?怎么找规格书?

网友A(2024-07-06):
没见过这个芯片,不过可以用其他的代替,主要是不化算,学习下可以。

网友B:
应该是PIC系兼容的,换一个flashROM的不难,玩儿呗。

网友C:
一般这些冷门单片机买个编程器都要几百块,想玩直接飞线成51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