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LED恒流电路可以改为隔离电路吗?

楼主(2024-06-19):
如果在电感加绕次级线圈整流作为输出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不是在电感上加次级这么简单,这涉及到反激式高频变压器设计问题。

网友B:
可行,但非隔离的芯片耐压低,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是在电感上加次级这么简单,这涉及到反激式高频变压器设计问题。

哦。加扰次级以后输出电流还有恒流功能吗?

网友C:
可以,但有个问题需要解决,且比较麻烦,恒流如何在初、次级传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加扰次级以后输出电流还有恒流功能吗?

那就看你原来使用的是何类型的芯片,是电压控制模式还是电流控制模式?

网友D:
可以,只是功率大打折扣,并且你原来的负载不能撤掉,不然加的隔离绕组输出功率非常小。除非你是想加个绕组给单片机什么的供下电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有个问题需要解决,且比较麻烦,恒流如何在初、次级传递?

次级的能量来自初级,开关管的电流被电流取样电阻限制在一定数值(原恒流值)。输出改到次级后恒流值可能会改变,但也会被限制在一定数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