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蚊帐空调无极调温程序

楼主(2024-06-19):
原创蚊帐空调无极调温
#include<stc8g.h>
#include "intrins.h"
bit g=0,f=0, e=0,ms3f2=0,h=1,j=0;
unsigned int a,c=7,Alarm1,Alarm,i=0;
unsigned long ms3f1=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u16 Get(u8 channel); //channel = 0~15
void Timer_Init(void);
void Key_Check(void);
void fs();
void ysj();
void gr();
void delay1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us; i > 0; i--)
        for(j =700; j > 0; j--);
      }

void Key_Check(void)//蒸发器风扇调速
   {
    static unsigned int press_time=0;
    if(P30==0)
        {         //扫描按键1
        if(++press_time<=0) --press_time;    //计算按键时间,避免数据溢出
        if(press_time==1000)
                {               //按键长按2s时要做的事情
         c--;

         if(c<1)

      {   c=10;
           }}}
                else
            {
       if((20<=press_time)&&(press_time<1000))
             {         //大于10ms小于2s,短按
            c++;
                }

        press_time=0;
      if(c>10)

      { c=1;
            }
                 if(c==10)

     { Alarm1=1000;
            Alarm=50; }
           if(c==1)
    {
       Alarm1=300;
            Alarm=3000; }

            if(c==2)

    { Alarm1=500;
            Alarm=3000; }

           if(c==3)
    {
       Alarm1=800;
            Alarm=3000;
                                   }

         if(c==4)

   { Alarm1=1200;
            Alarm=3000; }

           if(c==5)
    {
       Alarm1=1600;
            Alarm=3000;}

        if(c==6)
    {
       Alarm1=2000;
            Alarm=3000; }

      if(c==7)

   { Alarm1=3000;
            Alarm=2000; }

           if(c==8)

       {Alarm1=3000;
            Alarm=1000;}
        if(c==9)

       {Alarm1=0;
            Alarm=5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c;   //给定时器1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Key_Check();//按键扫描
         if( P55==0)
           {ms3f1++; }
         if(ms3f1>=170000&&g==1)//压缩机约三分钟延时保护
           {ms3f2=1;}

                a++;
        if( a>1)
           {a=0;}
        if( a==1)
           {P33=1;}//湿敏电阻约460赫方波
        if( a==0)
           {P33=0;}

        if( P31==0)
           {ms3f2=1;
                   j=1;
           }

        if( h==1 &&P55==1)
           {j=1;

                   }
         if( j==1)
           {i++;}

        if( i>=40000)//压缩机启动后最少运行约40秒
          {        j=0;
            h=0;
                  i=0;
          }
        if( P55==0)
          {h=1;}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10; //打开定时器01,工作方式1。
    TH1=0xfc;   //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1=1;      //打开定时器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fs1() //蒸发器风扇1
  {
        if(P55==1&&e==0 )
        {
          delay1us(1);
         c=5;
         e=1;
         f=1;
         }
        if(P55==0&&f==1 )
        { delay1us(5000);
         c=9;
         f=0;
         e=0;
         } }

void main()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3M0 = (P3M0 & ~0x07) | 0x08; P3M1 = (P3M1 & ~0x08) |

0x07;
                         //p33推挽其它高阻

               P5M0 |= 0x30; P5M1 &= ~0x30;

             ADCTIM = 0x3f;      //设置 ADC 内部时序,ADC采样时间建议设
            ADCCFG = 0x2f;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 ADC 模块

           P55=0 ;
                Timer_Init();
           while (1)
                { fs() ;
                  gr();
                  ysj();
           }}

void gr() //蒸发器过冷
   {
   if(Get(2)<700&&Get(1)>945&&ms3f1>150000)
          {        c=3        ;
                }}
void ysj()        //压缩机
         {

         if(Get(2)<700&&Get(1)<960&&ms3f2==1||j==1)//950xiao
                        { delay1us(3);

                          if(Get(2)<700&&Get(1)<960&&ms3f2==1||j==1)
                        P55=1 ;
                    ms3f1=0;
                         }

          else{        P55=0 ;
                         ms3f2=0;
                         }}

void fs(void)         //蒸发器风扇
          {          if(Get(0)>800)
                        { g=1;

                         fs1();

        P54=1;
        delay1us(Alarm1);

        P54=0;
        delay1us(Alarm);  }
   else
         {g=0;
        }}

u16 Get(u8 channel)  //channel = 0~15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0) | 0x40 | channel;    //启动 AD 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elay1us(1);
    while((ADC_CONTR & 0x20) == 0)  ;   //wait for ADC finish
    ADC_CONTR &= ~0x20;     //清除ADC结束标志
    return  (((u16)ADC_RES << 8) | ADC_RESL);
  }

楼主:
p31强制启动

网友A:
哎,市场越来越细致化了,都有蚊帐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