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256读数问题

楼主(2024-06-20):
请教各位大佬,用AD1256读数再用SPI与单片机通信,开始读到的值一直波动,在0-5V之间波动,过一段时间之后读到的值要么是最大值(0x7FFFD8这种),要么是最小值(0X000006这种),想请教是什么原因?是算法问题吗?

网友A:
建议再细读AD的说明书,对比一个实际用法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