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8位的数据赋值给一个只有一位的变量时单片机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4-06-20):
请教一个问题:sbit  SDA=P2^1; ..................
unsigned char byte=0xA0 ;..................

SDA=byte &(0x80 >2);
..................
请问这时SDA的值是多少?像这种8位数据赋值给一个只有一位的变量时,单片机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结果中,第1位是什么。

网友B:
在程序中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程序中SDA=byte &(0x80 >2)   应该是SDA=byte &(0x80 >>2)吧?

网友D:
假设你没打错
SDA=byte &(0x80 >2);
SDA=0xA0 &(1);
SDA=0;

假设你打错了
正确的是
SDA=byte &(0x80 >>2);
SDA=0xA0 & 0x20;
SDA=0x20;
SDA=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中SDA=byte &(0x80 >2)   应该是SDA=byte &(0x80 >>2)吧?

是的,我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你没打错
SDA=byte &(0x80 >2);
SDA=0xA0 &(1);

对的,我打错了,是第二个;但是我有个疑问,1010 0000和0010 0000 与运算后的值是 0010 0000,这个8位的二进制数赋值给一个一位的二进制数(SDA)时,为什么是1?如果这个8位的二进制数是 0101 0000,那SDA此时的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打错了,是第二个;但是我有个疑问,1010 0000和0010 0000 与运算后的值是 0010 0000,这个8位的 ...

非零即1

网友E:
只要赋给给sda的不是0,sda就是1?

楼主:
是的,非零即1,但是是由8位数据中的哪位来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赋给给sda的不是0,sda就是1?

是的,不是1就是0,但是1或者0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8位数据中的最高位或者是最低位还是其他的因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非零即1,但是是由8位数据中的哪位来决定的?

按位与,只有两个结果,零(0x00)和非零,非零结果都是1

网友F:
当把一个 BYTE  赋值给 BIT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个 判断 操作。
相当于,
if(byte != 0x00)  SDA =1;
else   SDA = 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1就是0,但是1或者0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8位数据中的最高位或者是最低位还是其他的因素?

非0 就是只要不是0,都算1了,哪一位都是,不管哪一位为1都使该unsigned char非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1就是0,但是1或者0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8位数据中的最高位或者是最低位还是其他的因素?

在SDA=byte &(0x80 >2);中
byte &(0x80 >2) 的结果是一个逻辑值:真或者假,也就是1或者0,逻辑值就是一个位,而不是一个数字的1或者是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有点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I:
不规范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