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模拟EEPROM擦除时间太长

楼主(2024-06-20):
大家好,

用的是STM32 MCU,为了省成本,用了内部Flash模拟EEPROM,Flash最小擦除单位是扇区,一个扇区大小是128K。

用一个扇区模拟EEPROM,当整个扇区写满后,擦除一次。但是规格书上写的是擦除一个128K的扇区需要耗时1~2s,这个时间太长了!

肯定影响到系统实时性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看来还得用单独的EEPROM芯片了!

网友A:
秒还是毫秒?STM32不会用,STC也不用2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还是毫秒?STM32不会用,STC也不用2秒吧

秒,确实是1~2s, 规格书上写的,很奇怪很多用大容量的Flash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B:
怀疑读书不准确,当为ms级。将你读的书贴出来看看。

网友C:
要擦128K这么多?单位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秒还是毫秒?STM32不会用,STC也不用2秒吧

STC8系列EEPROM扇区擦除几个ms。

网友E:
看你程序使用了多少字节EEPROM,使用数据磨损均匀算法写满再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擦128K这么多?单位是不是有问题

ST的高端MCU,STM32H743, 2M Flash, 最小擦除粒度确实是12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读书不准确,当为ms级。将你读的书贴出来看看。

用的是STM32H743,高端MCU ,内部2M flash,最小擦除粒度是128K,擦除时间如下图,上面的单位是s (不确定有没有看错)。附件规格书你也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程序使用了多少字节EEPROM,使用数据磨损均匀算法写满再擦。

这个我知道,其实我问的是擦除时间长影响实时性的问题

网友F:
可以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擦除,就不会影响后面的实时性,当然启动时间也有要求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G:
可以按页擦除啊,一页只有1k
3.3.3 Embedded Flash memory

网友B:
擦128K是秒级,擦一页不需要这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按页擦除啊,一页只有1k
3.3.3 Embedded Flash memory

估计没看我发的STM32H743的规格书,这个MCU没有页的概念,只有扇区概念,所以擦除单位只能按扇区来擦除,一个扇区是128K。所以这样是不是无解了?不行的话,就用EEPROM了,国产的一个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128K是秒级,擦一页不需要这么多时间。

这颗MCU没有页而概念,只有扇区,一个扇区是128K,所以只能按照128K扇区擦除

网友H:
据说,STM是非常高级的芯片,这玩艺难道还是单线程?你发了擦除指令之后,只能象“落后的51”一样,等他完成了才能获得时钟权限么?不能先干别的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据说,STM是非常高级的芯片,这玩艺难道还是单线程?你发了擦除指令之后,只能象“落后的51”一样,等他完 ...

STM32H743双bank把他分分应该不影响程序跑起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可以按页擦除啊,一页只有1k
3.3.3 Embedded Flash memory

这个不是H7xx的芯片吧

网友K:
我理解你的问题是,需要不断读取Flash,但擦除时会停止取指操作,MCU就像是卡了,但你给的手册 P33 的 Figure 4. STM32H743xI/G bus matrix ,看图它分为flash A 和flash B,我理解如果读取FLASHA时,可以对FLASHB进行擦除操作,在擦除的几秒时间内,SysTick_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uwTick记数器变化应该正常的。我的建议你应该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说,STM是非常高级的芯片,这玩艺难道还是单线程?你发了擦除指令之后,只能象“落后的51”一样,等他完 ...

我不太明白,擦除Flash的时候,CPU还能干别的事吗?不是要等擦除完成吗?难道擦除Flash的时候还能像DMA一样操作?如果能这样,那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