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分压电阻时,是调上分压电阻还是下分压电阻

楼主(2024-06-20):
我感觉调节下分压电阻不会影响电流。

网友A:
依据你的需求来决定。
例如:上接VCC下接地:如何从0起调压取下端,从某个值至VCC调压取上端。

网友B:
都可以,看你实际需求。

网友C:
根据需要,通过改变顶部电阻或底部电阻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D:
调任何一个电阻都会影响分压后的电压

网友E:
根据需要,可以列出公式的(计算电阻),调下分压正向变化(电阻大电压大),调上分压反向变化(电阻大电压小),计算电阻时注意极限位置(阻值为0时另一个电阻需符合负载功率)。

网友F:
我还是延续了模拟电路的习惯,都是调整上偏置电阻的

网友G:
调电阻肯定会影响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