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创建洞洞板将所有焊盘冻结在上边任意驰骋

楼主(2024-06-20):
请教大家!,能不能在PCB上创建洞洞板将所有焊盘冻结,然后在上边任意驰骋呢?

网友A:
完全可以按照你的设想去试试。

网友B:
与现实中用万能板一样,会遇到的问题也一样,因为每个元件封装不一样,引脚封装大小,引脚封装距离等等都不一样,而且不适用于贴片元件,而且每一个焊盘还要手动添加网络NET

网友C:
可以的,不用网路,画图工具绘制。

楼主:
一般的洞洞板适合2.54间距或成倍的元件,对新手和临时实验极为方便,我的原意是设计成不可更改的洞洞板底图(即焊盘不可移动删除)然后在上面布局放置画线等工作是很惬意的事,这比手工操作设计是不是好很多?哪位大侠试过分享一下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洞洞板适合2.54间距或成倍的元件,对新手和临时实验极为方便,我的原意是设计成不可更改的洞洞板底图 ...

我没做过但是见有大佬做过类似的,就是将各种常用贴片封装比如0603 0805的电容电阻封装十几个上去,三极管的,tssop20的......原本这些使用来给新手练习焊元器件的(你懂的),大佬将原件焊上去后飞线,飞线,飞线,就成一个小的集成板了

网友E: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构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