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模组用的是那种胶?胶的名称是什么

楼主:
请大家看看,这个模组尾部和线连接处用的是那种胶?胶有一定的弹性,还粘连的非常结实,胶的名称是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6-20):
可用类似于704之类胶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用类似于704之类胶替代。

好的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很明显这个硬度和强度比704高,而且704是流动性的,不好掌控。

网友D:
可以用702硅密封胶

网友E:
应该是704胶,不知道柔性怎么样,等楼主实验后公布。

网友B:
用的 K-6668(电子黄胶),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