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202L湿敏电阻 R2的阻值怎么求?阻值怎么算

楼主:
类似HR202L的湿敏电阻,求R2的阻值怎么算

HR202L

HR202L

网友A(2024-06-20):
你是如何构思出这个图的呢?

网友B:
1:湿敏每个厂不同,R1得参考他的规格书,;2这种湿敏阻值是需要温度补偿的,一般要求不高每5°C查一个表,所以你还需要加路测温;3最底下的AD口方便些,电容104或者不要;4一般小量建议直接用AHT20(F)省了校正的烦心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湿敏每个厂不同,R1得参考他的规格书,;2这种湿敏阻值是需要温度补偿的,一般要求不高每5°C查一个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