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控制led显示 是要用中断吗?

楼主(2024-06-20):
求指导,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下这道题:在主系统机PC端安装“串口调试助手”应用软件,远程控制8*8点阵的显示。控制要求,当在“串口调试助手”输入指令01H时,单片机接收后并发送应答信号01H,显示屏显示心形状”;当在“串口调试助手”输入指令02H时,单片机接收后并发送应答信号
02H,显示屏显示“H”。
请教下是要用中断吗,怎么做都不正确,还在学习中...

网友A:
最好用,定时中断刷新显示,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网友B:
这样点阵如果单片机直接IO口驱动显示的话,是动态扫描,轮流显示8行或8列,个人觉得用中断会好点

网友C:
定时中断程序按帧(实际的显示行)扫描显示缓冲区要显示的点阵图形----即动态显示,串口中断接收PC机下传命令和上传应答,主程序处理下传或应答以及填要显示图形的图形数据到显示缓冲区。

网友D:
用不用中断是你的自由,与本提问无关紧要。
中断是一种提高CPU效率的手段。
出于学习的目的,建议你:
用中断做一次;不用中断也做一次。
这样你的中断的了解就深刻了,编程水平也会得到提升。

网友E:
串口就是一种中断,你要用串口能正确收发

网友F:
要用的,建议用

网友G:
串口开启中断接收
接收到一个指令就先保存到缓冲中,在中断中尽量不要做太多的处理,能放在主函数处理的,都放在主函数中处理
在主函数增加一个检测指令的函数,并判断是什么指令,然后执行对应的操作,最后再清除缓冲里的数据,防止重复执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