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的逆变测试

楼主(2024-06-21):
B12V  是独立12V,  A12也尽量独立12V。

楼主:
4个 10X10的板子合成1个200x200, 方便 免费嘉立创。

楼主: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8H.h"
//高级 PWM 定时器 PWM1P/PWM1N,PWM2P/PWM2N,PWM3P/PWM3N,PWM4P/PWM4N 每个通道都可独立实现 PWM 输出,或者两两互补对称输出。演示使用 PWM1P,PWM1N 产生互补的 SPWM。
//主时钟选择 33MHZ,PWM 时钟选择 1T,PWM 周期 3500,死区 99个时钟(3us),正弦波表用 200 点,输出正弦波频率 = 33000000 / 3500 / 2         47.1HZ
#define MAIN_Fosc   330000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IE2     =   0xAF;
sfr     INT_CLKO =  0x8F;
sfr     AUXR    =   0x8E;
sfr     P_SW1   =   0xA2;
sfr     P_SW2   =   0xBA;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

/****************************** 用户定义宏 ***********************************/
/*
#define PWMA_ENO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B1)
#define PWMA_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B2)
#define PWMB_ENO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B5)
#define PWMB_P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B6)

#define PWMA_CR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0)
#define PWMA_CR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1)
#define PWMA_SM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2)
#define PWMA_ET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3)
#define PWMA_IE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4)
#define PWMA_SR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5)
#define PWMA_SR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6)
#define PWMA_EG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7)
#define PWMA_CCMR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8)
#define PWMA_CCMR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9)
#define PWMA_CCMR3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A)
#define PWMA_CCMR4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B)
#define PWMA_CCER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C)
#define PWMA_CCER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D)
#define PWMA_CNTR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E)
#define PWMA_CNTR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CF)
#define PWMA_PSCR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0)
#define PWMA_PSCR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1)
#define PWMA_ARR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2)
#define PWMA_ARR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3)
#define PWMA_R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4)
#define PWMA_CCR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5)
#define PWMA_CCR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6)
#define PWMA_CCR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7)
#define PWMA_CCR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8)
#define PWMA_CCR3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9)
#define PWMA_CCR3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A)
#define PWMA_CCR4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B)
#define PWMA_CCR4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C)
#define PWMA_BK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D)
#define PWMA_DT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E)
#define PWMA_OIS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xFEDF)
   */
/*****************************************************************************/

#define PWMA_1      0x00    //P:P1.0  N:P1.1
#define PWMA_2      0x01    //P:P2.0  N:P2.1
#define PWMA_3      0x02    //P:P6.0  N:P6.1

#define PWMB_1      0x00    //P:P1.2/P5.4  N:P1.3
#define PWMB_2      0x04    //P:P2.2  N:P2.3
#define PWMB_3      0x08    //P:P6.2  N:P6.3

#define PWM3_1      0x00    //P:P1.4  N:P1.5
#define PWM3_2      0x10    //P:P2.4  N:P2.5
#define PWM3_3      0x20    //P:P6.4  N:P6.5

#define PWM4_1      0x00    //P:P1.6  N:P1.7
#define PWM4_2      0x40    //P:P2.6  N:P2.7
#define PWM4_3      0x80    //P:P6.6  N:P6.7
#define PWM4_4      0xC0    //P:P3.4  N:P3.3

#define ENO1P       0x01
#define ENO1N       0x02
#define ENO2P       0x04
#define ENO2N       0x08
#define ENO3P       0x10
#define ENO3N       0x20
#define ENO4P       0x40
#define ENO4N       0x80

/*************  本地变量声明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
{
    1780,1834,1887,1941,1995,2049,2102,2155,2207,2259,        //200点
2311,2362,2413,2463,2512,2560,2608,2655,2701,2746,
2790,2834,2876,2917,2957,2996,3033,3070,3105,3139,
3171,3202,3232,3260,3287,3312,3336,3358,3379,3398,
3415,3431,3445,3458,3469,3478,3486,3492,3496,3499,
3500,3499,3496,3492,3486,3478,3469,3458,3445,3431,
3415,3398,3379,3358,3336,3312,3287,3260,3232,3202,
3171,3139,3105,3070,3033,2996,2957,2917,2876,2834,
2790,2746,2701,2655,2608,2560,2512,2463,2413,2362,
2311,2259,2207,2155,2102,2049,1995,1941,1887,1834,
1780,1725,1672,1618,1564,1510,1457,1404,1352,1300,
1248,1197,1146,1096,1047,999,951,904,858,813,
769,725,683,642,602,563,526,489,454,420,
388,357,327,299,272,247,223,201,180,161,
144,128,114,101,90,81,73,67,63,60,
60,60,63,67,73,81,90,101,114,128,
144,161,180,201,223,247,272,299,327,357,
388,420,454,489,526,563,602,642,683,725,
769,813,858,904,951,999,1047,1096,1146,1197,
1248,1300,1352,1404,1457,1510,1564,1618,1672,1725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9[]=
{         1780,1798,1817,1836,1855,1873,1892,1910,1929,1947,
1965,1983,2000,2018,2035,2052,2069,2085,2101,2117,
2132,2147,2162,2176,2190,2204,2217,2230,2242,2254,
2265,2276,2286,2296,2305,2314,2322,2330,2337,2344,
2350,2356,2361,2365,2369,2372,2375,2377,2378,2379,
2380,2379,2378,2377,2375,2372,2369,2365,2361,2356,
2350,2344,2337,2330,2322,2314,2305,2296,2286,2276,
2265,2254,2242,2230,2217,2204,2190,2176,2162,2147,
2132,2117,2101,2085,2069,2052,2035,2018,2000,1983,
1965,1947,1929,1910,1892,1873,1855,1836,1817,1798,
1780,1761,1742,1723,1704,1686,1667,1649,1630,1612,
1594,1576,1559,1541,1524,1507,1490,1474,1458,1442,
1427,1412,1397,1383,1369,1355,1342,1329,1317,1305,
1294,1283,1273,1263,1254,1245,1237,1229,1222,1215,
1209,1203,1198,1194,1190,1187,1184,1182,1181,1180,
1180,1180,1181,1182,1184,1187,1190,1194,1198,1203,
1209,1215,1222,1229,1237,1245,1254,1263,1273,1283,
1294,1305,1317,1329,1342,1355,1369,1383,1397,1412,
1427,1442,1458,1474,1490,1507,1524,1541,1559,1576,
1594,1612,1630,1649,1667,1686,1704,1723,1742,1761
}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8[]=
{
1780,1806,1832,1859,1885,1911,1937,1963,1988,2014,
2039,2064,2089,2113,2137,2161,2184,2207,2230,2252,
2273,2294,2315,2335,2355,2373,2392,2410,2427,2443,
2459,2474,2489,2503,2516,2528,2540,2550,2561,2570,
2578,2586,2593,2599,2605,2609,2613,2616,2618,2619,
2620,2619,2618,2616,2613,2609,2605,2599,2593,2586,
2578,2570,2561,2550,2540,2528,2516,2503,2489,2474,
2459,2443,2427,2410,2392,2373,2355,2335,2315,2294,
2273,2252,2230,2207,2184,2161,2137,2113,2089,2064,
2039,2014,1988,1963,1937,1911,1885,1859,1832,1806,
1780,1753,1727,1700,1674,1648,1622,1596,1571,1545,
1520,1495,1470,1446,1422,1398,1375,1352,1329,1307,
1286,1265,1244,1224,1204,1186,1167,1149,1132,1116,
1100,1085,1070,1056,1043,1031,1019,1009,998,989,
981,973,966,960,954,950,946,943,941,940,
940,940,941,943,946,950,954,960,966,973,
981,989,998,1009,1019,1031,1043,1056,1070,1085,
1100,1116,1132,1149,1167,1186,1204,1224,1244,1265,
1286,1307,1329,1352,1375,1398,1422,1446,1470,1495,
1520,1545,1571,1596,1622,1648,1674,1700,1727,1753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7[]=
{
1780,1802,1825,1847,1870,1892,1914,1937,1959,1980,
2002,2023,2045,2065,2086,2106,2126,2146,2165,2184,
2203,2221,2238,2256,2272,2289,2304,2320,2334,2348,
2362,2375,2387,2399,2410,2421,2431,2440,2449,2457,
2464,2471,2477,2482,2487,2491,2494,2496,2498,2499,
2500,2499,2498,2496,2494,2491,2487,2482,2477,2471,
2464,2457,2449,2440,2431,2421,2410,2399,2387,2375,
2362,2348,2334,2320,2304,2289,2272,2256,2238,2221,
2203,2184,2165,2146,2126,2106,2086,2065,2045,2023,
2002,1980,1959,1937,1914,1892,1870,1847,1825,1802,
1780,1757,1734,1712,1689,1667,1645,1622,1600,1579,
1557,1536,1514,1494,1473,1453,1433,1413,1394,1375,
1356,1338,1321,1303,1287,1270,1255,1239,1225,1211,
1197,1184,1172,1160,1149,1138,1128,1119,1110,1102,
1095,1088,1082,1077,1072,1068,1065,1063,1061,1060,
1060,1060,1061,1063,1065,1068,1072,1077,1082,1088,
1095,1102,1110,1119,1128,1138,1149,1160,1172,1184,
1197,1211,1225,1239,1255,1270,1287,1303,1321,1338,
1356,1375,1394,1413,1433,1453,1473,1494,1514,1536,
1557,1579,1600,1622,1645,1667,1689,1712,1734,1757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6[]=
{
1780,1810,1840,1870,1900,1930,1959,1989,2018,2047,
2076,2105,2133,2161,2188,2215,2242,2268,2294,2319,
2344,2368,2391,2414,2437,2458,2479,2500,2519,2538,
2556,2573,2590,2606,2621,2635,2648,2661,2672,2683,
2693,2701,2709,2716,2722,2728,2732,2735,2738,2739,
2740,2739,2738,2735,2732,2728,2722,2716,2709,2701,
2693,2683,2672,2661,2648,2635,2621,2606,2590,2573,
2556,2538,2519,2500,2479,2458,2437,2414,2391,2368,
2344,2319,2294,2268,2242,2215,2188,2161,2133,2105,
2076,2047,2018,1989,1959,1930,1900,1870,1840,1810,
1780,1749,1719,1689,1659,1629,1600,1570,1541,1512,
1483,1454,1426,1398,1371,1344,1317,1291,1265,1240,
1215,1191,1168,1145,1122,1101,1080,1059,1040,1021,
1003,986,969,953,938,924,911,898,887,876,
866,858,850,843,837,831,827,824,821,820,
820,820,821,824,827,831,837,843,850,858,
866,876,887,898,911,924,938,953,969,986,
1003,1021,1040,1059,1080,1101,1122,1145,1168,1191,
1215,1240,1265,1291,1317,1344,1371,1398,1426,1454,
1483,1512,1541,1570,1600,1629,1659,1689,1719,1749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5[]=
{ 1780,1806,1832,1859,1885,1911,1937,1963,1988,2014,
2039,2064,2089,2113,2137,2161,2184,2207,2230,2252,
2273,2294,2315,2335,2355,2373,2392,2410,2427,2443,
2459,2474,2489,2503,2516,2528,2540,2550,2561,2570,
2578,2586,2593,2599,2605,2609,2613,2616,2618,2619,
2620,2619,2618,2616,2613,2609,2605,2599,2593,2586,
2578,2570,2561,2550,2540,2528,2516,2503,2489,2474,
2459,2443,2427,2410,2392,2373,2355,2335,2315,2294,
2273,2252,2230,2207,2184,2161,2137,2113,2089,2064,
2039,2014,1988,1963,1937,1911,1885,1859,1832,1806,
1780,1753,1727,1700,1674,1648,1622,1596,1571,1545,
1520,1495,1470,1446,1422,1398,1375,1352,1329,1307,
1286,1265,1244,1224,1204,1186,1167,1149,1132,1116,
1100,1085,1070,1056,1043,1031,1019,1009,998,989,
981,973,966,960,954,950,946,943,941,940,
940,940,941,943,946,950,954,960,966,973,
981,989,998,1009,1019,1031,1043,1056,1070,1085,
1100,1116,1132,1149,1167,1186,1204,1224,1244,1265,
1286,1307,1329,1352,1375,1398,1422,1446,1470,1495,
1520,1545,1571,1596,1622,1648,1674,1700,1727,1753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4[]=
{          1780,1813,1847,1881,1915,1948,1982,2015,2048,2081,
2113,2145,2177,2208,2239,2270,2300,2329,2358,2387,
2414,2441,2468,2494,2519,2543,2567,2590,2612,2633,
2653,2673,2691,2709,2726,2742,2757,2771,2784,2796,
2807,2817,2826,2833,2840,2846,2851,2855,2857,2859,
2860,2859,2857,2855,2851,2846,2840,2833,2826,2817,
2807,2796,2784,2771,2757,2742,2726,2709,2691,2673,
2653,2633,2612,2590,2567,2543,2519,2494,2468,2441,
2414,2387,2358,2329,2300,2270,2239,2208,2177,2145,
2113,2081,2048,2015,1982,1948,1915,1881,1847,1813,
1780,1746,1712,1678,1644,1611,1577,1544,1511,1478,
1446,1414,1382,1351,1320,1289,1259,1230,1201,1172,
1145,1118,1091,1065,1040,1016,992,969,947,926,
906,886,868,850,833,817,802,788,775,763,
752,742,733,726,719,713,708,704,702,700,
700,700,702,704,708,713,719,726,733,742,
752,763,775,788,802,817,833,850,868,886,
906,926,947,969,992,1016,1040,1065,1091,1118,
1145,1172,1201,1230,1259,1289,1320,1351,1382,1414,
1446,1478,1511,1544,1577,1611,1644,1678,1712,1746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3[]=
{ 1780,1817,1855,1892,1930,1967,2004,2041,2078,2114,
2150,2186,2221,2256,2290,2324,2358,2390,2422,2454,
2485,2515,2544,2573,2601,2628,2654,2680,2704,2728,
2750,2772,2793,2812,2831,2849,2865,2881,2895,2909,
2921,2932,2942,2951,2958,2965,2970,2974,2977,2979,
2980,2979,2977,2974,2970,2965,2958,2951,2942,2932,
2921,2909,2895,2881,2865,2849,2831,2812,2793,2772,
2750,2728,2704,2680,2654,2628,2601,2573,2544,2515,
2485,2454,2422,2390,2358,2324,2290,2256,2221,2186,
2150,2114,2078,2041,2004,1967,1930,1892,1855,1817,
1780,1742,1704,1667,1629,1592,1555,1518,1481,1445,
1409,1373,1338,1303,1269,1235,1201,1169,1137,1105,
1074,1044,1015,986,958,931,905,879,855,831,
809,787,766,747,728,710,694,678,664,650,
638,627,617,608,601,594,589,585,582,580,
580,580,582,585,589,594,601,608,617,627,
638,650,664,678,694,710,728,747,766,787,
809,831,855,879,905,931,958,986,1015,1044,
1074,1105,1137,1169,1201,1235,1269,1303,1338,1373,
1409,1445,1481,1518,1555,1592,1629,1667,1704,1742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2[]=
{ 1780,1812,1844,1875,1907,1939,1971,2002,2033,2064,
2095,2125,2155,2185,2214,2243,2271,2299,2326,2353,
2379,2405,2430,2454,2478,2501,2523,2545,2565,2585,
2605,2623,2641,2657,2673,2688,2702,2716,2728,2739,
2750,2759,2767,2775,2781,2787,2791,2795,2797,2799,
2800,2799,2797,2795,2791,2787,2781,2775,2767,2759,
2750,2739,2728,2716,2702,2688,2673,2657,2641,2623,
2605,2585,2565,2545,2523,2501,2478,2454,2430,2405,
2379,2353,2326,2299,2271,2243,2214,2185,2155,2125,
2095,2064,2033,2002,1971,1939,1907,1875,1844,1812,
1780,1747,1715,1684,1652,1620,1588,1557,1526,1495,
1464,1434,1404,1374,1345,1316,1288,1260,1233,1206,
1180,1154,1129,1105,1081,1058,1036,1014,994,974,
954,936,918,902,886,871,857,843,831,820,
809,800,792,784,778,772,768,764,762,760,
760,760,762,764,768,772,778,784,792,800,
809,820,831,843,857,871,886,902,918,936,
954,974,994,1014,1036,1058,1081,1105,1129,1154,
1180,1206,1233,1260,1288,1316,1345,1374,1404,1434,
1464,1495,1526,1557,1588,1620,1652,1684,1715,1747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1[]=
{ 1780,1821,1862,1904,1945,1986,2027,2067,2108,2148,
2187,2227,2265,2304,2342,2379,2415,2451,2487,2521,
2555,2589,2621,2652,2683,2713,2742,2770,2797,2823,
2847,2871,2894,2916,2936,2956,2974,2991,3007,3021,
3035,3047,3058,3068,3076,3083,3089,3094,3097,3099,
3100,3099,3097,3094,3089,3083,3076,3068,3058,3047,
3035,3021,3007,2991,2974,2956,2936,2916,2894,2871,
2847,2823,2797,2770,2742,2713,2683,2652,2621,2589,
2555,2521,2487,2451,2415,2379,2342,2304,2265,2227,
2187,2148,2108,2067,2027,1986,1945,1904,1862,1821,
1780,1738,1697,1655,1614,1573,1532,1492,1451,1411,
1372,1332,1294,1255,1217,1180,1144,1108,1072,1038,
1004,970,938,907,876,846,817,789,762,736,
712,688,665,643,623,603,585,568,552,538,
524,512,501,491,483,476,470,465,462,460,
460,460,462,465,470,476,483,491,501,512,
524,538,552,568,585,603,623,643,665,688,
712,736,762,789,817,846,876,907,938,970,
1004,1038,1072,1108,1144,1180,1217,1255,1294,1332,
1372,1411,1451,1492,1532,1573,1614,1655,1697,1738
};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0[]=
{          1780,1827,1875,1923,1970,2017,2064,2111,2158,2204,
2249,2294,2339,2383,2427,2470,2512,2553,2594,2634,
2673,2711,2748,2785,2820,2854,2888,2920,2951,2981,
3009,3037,3063,3088,3111,3134,3155,3174,3193,3210,
3225,3239,3252,3263,3273,3281,3288,3293,3297,3299,
3300,3299,3297,3293,3288,3281,3273,3263,3252,3239,
3225,3210,3193,3174,3155,3134,3111,3088,3063,3037,
3009,2981,2951,2920,2888,2854,2820,2785,2748,2711,
2673,2634,2594,2553,2512,2470,2427,2383,2339,2294,
2249,2204,2158,2111,2064,2017,1970,1923,1875,1827,
1780,1732,1684,1636,1589,1542,1495,1448,1401,1355,
1310,1265,1220,1176,1132,1089,1047,1006,965,925,
886,848,811,774,739,705,671,639,608,578,
550,522,496,471,448,425,404,385,366,349,
334,320,307,296,286,278,271,266,262,260,
260,260,262,266,271,278,286,296,307,320,
334,349,366,385,404,425,448,471,496,522,
550,578,608,639,671,705,739,774,811,848,
886,925,965,1006,1047,1089,1132,1176,1220,1265,
1310,1355,1401,1448,1495,1542,1589,1636,1684,1732
};
u16 PWMA_Duty;
u8 PWM_Index;                                   //SPWM查表索引
u16  first=0; // 首次启动
/******************** 主函数 **************************/
void Delay1500ms(void)        //@33.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252;
        j = 30;
        k = 1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WMA_Duty = 1780;
        Delay1500ms();  //延时1.5S 开试单片机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FR

    PWMA_CCER1 = 0x00;                          //写 CCMRx 前必须先清零 CCxE 关闭通道
    PWMA_CCER2 = 0x00;
    PWMA_CCMR1 = 0x60;            //通道模式配置 为比较输出模式pwm1 模式。 0110 0000
  PWMA_CCMR2 = 0x60;                 //通道模式配置 为比较输出模式pwm1 模式。 0110 0000
   PWMA_CCMR3 = 0x60;
   PWMA_CCMR4 = 0x60;
           //   PWMA_CCER1 = 0x05;         //配置1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
    PWMA_CCER1 = 0x55;      //配置1和2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
   PWMA_CCER2 = 0x55;         // 1176页文档,//配置3,4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    PWMA_CCER2 = 0x05;    //配置3通道 输出使能和极性    3通道输出正玄波,
    PWMA_ARRH = 0x0C;            //设置周期时间3300==0x0CE4   2400 ==  0x0960
    PWMA_ARRL = 0xE4;

    PWMA_CCR4H = (u8)(PWMA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4H 为4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输出正玄波
   PWMA_CCR4L = (u8)(PWMA_Duty);
          PWMA_CCR1H = (u8)(3460>> 8);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1H 为1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方波波。
      PWMA_CCR1L = (u8)(3460);
           PWMA_CCR2H = (u8)(0);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1H 为4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方波波。
       PWMA_CCR2L = (u8)(0);
//        PWMA_DTR = 0x0C;     //设置死区时间, n=0~127: DTR= n T =13*1/24=0.5us         T=0.5/13=0.041
           PWMA_DTR = 0x63;      //0x63=99       99/33=3us
    PWMA_ENO = 0x00;
    PWMA_ENO |= ENO1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1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3P;                          //使能输出        3通道单独
   PWMA_ENO |= ENO3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4P;                          //使能输出        4通道单独
   PWMA_ENO |= ENO4N;                          //使能输出
                        first=10;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WMA_PS |= PWMA_1;                          //选择 PWMA_1 通道
//  PWMA_PS |= PWMB_3;                          //选择 PWMB_3 通道
//  PWMA_PS |= PWM3_1;                          //选择 PWM3_3 通道
// PWMA_PS |= PWM4_1;                          //选择 PWM4_1 通道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IER = 0x01;                            //使能中断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P_SW2 &= 0x7f;

    EA = 1;                                     //打开总中断
                P32=1;
                P37=1;
                   //P36==1过压保护,关闭。
    while (1)
    {   if(P37==0) //过流
         {        P32=0;         //SD# 关闭。

                 first=10;  //过流标记,也是电源开机标记
                   }
                   if(P36==1) //过压 比如大于交流246

                   {first=1;} //减低几v--10v.

        }
}

/******************** 中断函数 **************************/
void PWMA_ISR() interrupt 26
{
    P_SW2 |= 0x80;
    if (PWMA_SR1 & 0x01)        //状态寄存器, 硬件产生中断置1 , 需软件清零。
    {
        PWMA_SR1 &=~0x01;                        //软件清零 中断。
         if(first>0)        //大于0,为低压启动标志
                {if(first==10)
                PWMA_Duty=        T_SinTable9[PWM_Index];
                 if(first==9)
                PWMA_Duty=        T_SinTable8[PWM_Index];
                if(first==8)
                PWMA_Duty=        T_SinTable7[PWM_Index];
                 if(first==7)
                PWMA_Duty=        T_SinTable6[PWM_Index];
                  if(first==6)
                PWMA_Duty=        T_SinTable5[PWM_Index];
                 if(first==5)
                PWMA_Duty=        T_SinTable4[PWM_Index];
                 if(first==4)
                PWMA_Duty=        T_SinTable3[PWM_Index];
                 if(first==3)
                PWMA_Duty=        T_SinTable2[PWM_Index];
                  if(first==2)
                PWMA_Duty=        T_SinTable1[PWM_Index];
                  if(first==1)
                PWMA_Duty=        T_SinTable0[PWM_Index];
                if(PWM_Index==199)
                first--;
                }
                else
                PWMA_Duty = T_SinTable[PWM_Index];

            if (++PWM_Index >= 200)                        // 之前是>=200 点
           { PWM_Index = 0;
                             }

             if( PWM_Index <= 99)
                          {    PWMA_CCR1H = (u8)(3460>> 8);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1H 为1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方波波。
             PWMA_CCR1L = (u8)(3460);
                          PWMA_CCR2H = (u8)(0);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2H 为2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方波波。
             PWMA_CCR2L = (u8)(0);
                              //////////////
                        PWMA_CCR4H = (u8)(PWMA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4H 为4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正旋波。
            PWMA_CCR4L = (u8)(PWMA_Duty);            //输出正的上半波
                         PWMA_CCR3H = (u8)(0);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3H 为3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正旋波。
             PWMA_CCR3L = (u8)(0);
                         }
                if ( PWM_Index >= 100)
                  {  PWMA_CCR1H = (u8)(0);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1H 为1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方波波。
             PWMA_CCR1L = (u8)(0);
                          PWMA_CCR2H = (u8)(3460>> 8);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2H 为2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方波波。
             PWMA_CCR2L = (u8)(3460);
                                     ////////////////
                                  PWMA_CCR4H = (u8)(0);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4H 为4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
            PWMA_CCR4L = (u8)(0);
                         PWMA_CCR3H = (u8)(PWMA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PWMA_CCR3H 为3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器  连续输出正旋波。
             PWMA_CCR3L = (u8)(PWMA_Duty);                   //输出负的正玄波

                         }
        }
    PWMA_SR1 = 0;
    P_SW2 &= 0x7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