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某些版本Proteus阵列键盘失效的奇葩方法

楼主(2024-06-21):
如果没遇过Proteus仿真阵列键盘失效的话可以不用看下去代表你的版本没问题
如果试过明明代码是正确的,别人可以成功仿真
但在你的电脑上就是怎么弄都不行
就代表Proteus有Bug
以下是实验仿真截图

以下是虚拟示波器截图

可以看到,按键按下时
输出高电平的引脚被拉到2.5V
输出低电平的引脚也是被拉到2.5V

于是单片机就检测不到低电平

下图用一个奇葩的方法来实现仿真

就是同时把两个引脚接地

网友A:
加限流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