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想问问,写51单片机程序用ds1302实时与不实时区别

楼主(2024-06-22):
谢谢大家

网友A:
啥意思?1302就是不太准。不知道使用高精度晶振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 **实时获取时间数据**:通过定时中断或轮询方式定期从DS1302中读取时间信息,适合需要精确时间控制的应用。
- **非实时获取时间数据**:仅在需要时才从DS1302中读取时间信息,适合不需要频繁更新时间的应用。

具体使用哪种方式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如果需要频繁更新时间并确保时间的准确性,建议使用实时获取时间数据的方式。如果时间的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采用非实时获取时间数据的方式,以简化程序设计。

- **实时编程**:通过中断或定时器定期获取时间,适合需要高实时性的应用,代码复杂度较高,但能保证系统的实时响应。
- **非实时编程**:仅在需要时获取时间,适合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应用,代码简单,CPU占用少,但响应速度慢。

在实际应用中,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具体的需求。如果需要精确时间控制,建议使用实时编程;如果时间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采用非实时编程以简化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1302就是不太准。不知道使用高精度晶振会不会好一点

DS1302之所以“不太准”,99%是因为32.768Hz不准。1%是因为电源的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