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截止频率和LC振荡电路谐振频率计算公式都是1/2π√LC,那这个时候的LC参数...

楼主:
LC滤波器截止频率和LC振荡电路谐振频率计算公式都是1/2π√LC,那这个时候的LC参数到底是截止了当前频率呢?还是在当前频率发生谐振呢?

网友A(2024-06-22):
谐振频率呗,理想谐振点是一个尖尖,谐振频率外增益会急剧降低,近似当作截止频率,截止频率是增益为0.707处,想要算出来也容易,传递函数带进去算就是了,主要负载和内阻对增益影响比较大,不如直接算谐振频率,至少谐振频率不会变,大不了加电阻把谐振频率增益调整到0.707,还能抑制振荡

网友B:
感抗的处理于顶点值时的频率。

网友B:
电感处理顶点时的频率。

网友C:
感谢以上两个网友的回复 没解答我的疑问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需要捉迷藏。先晒一张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