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圆图能不能直接读出匹配电容和电感的值?怎么读出来?图中实部和虚部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4-06-22):
史密斯圆图能不能直接读出匹配电容和电感的值?怎么读出来?图中实部和虚部是什么含义

网友A:
史密斯圆图是射频和微波工程中常用的工具,用于展示和分析阻抗的匹配和传输特性。通过史密斯圆图可以确定匹配电路所需的电容和电感值,但需要理解其原理和使用方法。
图片中实部和虚部的含义
图片中标注的实部和虚部表示测量点在特定频率下的阻抗值:
  • 实部(1.14 Ω):这是阻抗的电阻部分,表示信号通过该点时的实际电阻。
  • 虚部(-4.26 Ω):这是阻抗的电抗部分,表示信号通过该点时的感性或容性反应。正值表示感抗,负值表示容抗。
  • 电容(11.33 nF):这是对应虚部的等效电容值。

从史密斯圆图读取匹配电容和电感值的方法
  • 定位阻抗点:在史密斯圆图上找到待匹配的阻抗点,该点由其实部和虚部决定。
  • 移动至中心:通过添加电容和电感,将阻抗点移至史密斯圆图的中心(即标准化阻抗为1的点,通常是50Ω)。
    • 添加电容:可以通过移动阻抗点沿着等阻抗圆弧向左(容性反应)来增加电容。
    • 添加电感:可以通过移动阻抗点沿着等阻抗圆弧向右(感性反应)来增加电感。

如何具体读出匹配电容和电感值
  • 使用史密斯圆图的计算工具:现代的网络分析仪通常内置了计算工具,可以自动计算出所需的电容和电感值,并显示在屏幕上。
  • 手动计算:根据史密斯圆图的刻度和标注,确定从测量点到中心点所需的电容和电感。

具体步骤
  • 确定初始阻抗:通过网络分析仪测量并记录初始阻抗(实部和虚部)。
  • 选择匹配方式:根据初始阻抗的位置,决定是通过串联电容、串联电感还是并联元件来进行匹配。
  • 读取元件值:使用网络分析仪的计算功能或通过手动在史密斯圆图上读取从初始阻抗到中心所需的元件值。

总结,史密斯圆图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匹配电容和电感的值,但需要结合网络分析仪的测量功能和计算工具来得到精确结果。图片中的实部和虚部分别表示测量阻抗的电阻和电抗部分,而虚部的等效电容表示容性反应的大小。

网友B:
高频电路不同于低频电路,低频电路可以忽略因素,在高频电路必须考虑,例如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等问题。史密斯圆图是最基础的了,如何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如何使用安捷伦的ADS仿真软件等等。出租矢网设备一个月需万元的花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史密斯圆图是射频和微波工程中常用的工具,用于展示和分析阻抗的匹配和传输特性。通过史密斯圆图可以确定匹 ...

非常感谢 这个大师  受益匪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不同于低频电路,低频电路可以忽略因素,在高频电路必须考虑,例如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等问题。史密斯 ...

是的  高频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