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电子密码锁

楼主(2024-06-22):
密码锁的文件、仿真图

源码展示: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key P1                   //按键io口
sbit fen=P3^0;                   //蜂鸣器io口
sbit rs=P3^1;        //LCD控制口
sbit rw=P3^2;
sbit e=P3^3;
sbit led=P3^4;       //LED灯io口

//bit 位变量声明:定义一个位变量的值
u8 keyz=17,j=0,biao1=0,a=10,b=10,c=10,d=10;
bit biao=0;
u16 zh;

u8 shu[]={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8 zi[]={"password:"};
u8 num[]={"0123456789ABCDEF"};

void delay(u16 i){
         while(i--);
                        }

/*蜂鸣器*/
void Fen(u8 a,b)   //蜂鸣器发声函数
{
        u8 i,j;
        for(i=0;i<a;i++)
        {
                for(j=0;j<100;j++)
                 {fen=~fen;delay(b);}
                                          }
                  }

/*LCD*/
void writecom(u8 com){                //LCD写指令
         rs=0;
         rw=0;
         e=0;
         P0=com;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dat(u8 dat){                //LCD写数据
         rs=1;
         rw=0;
         e=0;
         P0=dat;
         delay(5);
         e=1;
         e=0;
                     }

void initlcd(){                           //LCD初始化函数
           write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

void xian(){         //LCD显示数字函数
                      writedat(num[keyz]);
                                      if(a==10){a=keyz; }                   //对abcd,四位数的单独赋值
                                          else if(b==10){b=keyz;}
                                          else if(c==10){c=keyz;}
                                          else{d=keyz;}
                                          if(j!=3){j++;}biao=0;

}

/*键盘*/
void Key(){u8 a=0;                         //矩形式键盘函数

         if(key!=0x0f){delay(1000);
         if(key!=0x0f){
                 key=0x0f;
                switch(key){
                           case 0x07: keyz=0;biao=1;break;
                           case 0x0b: keyz=1;biao=1;break;
                           case 0x0d: keyz=2;biao=1;break;
                           case 0x0e: keyz=3;biao=1;break;
                }
                key=0xf0;
                switch(key){
                           case 0x70: keyz=keyz;biao=1;break;
                           case 0xb0: keyz=keyz+4;biao=1;break;
                           case 0xd0: keyz=keyz+8;biao=1;break;
                           case 0xe0: keyz=keyz+12;biao=1;break;
                }

         }
         while((a<50)&&(key!=0xf0)){a++;delay(10000);}
         }
            }

void shi(){u8 i;          // 按键值判断函数
         if(biao&&keyz!=15){  //判断标志位biao是否为1,为1则有按键操作并且按键的值不等于15

                         writecom(0x80+0x40+j);                          //数字显示位置进行累加操作
                         if(j<0){j=0;}                                          //数字显示位置边界
                  switch(keyz){                                                  //switch判断按键并执行对应操作
                          case 0:xian(); break;
                                case 1:xian(); break;
                                case 2:xian(); break;
                                case 3:xian(); break;
                                case 4:xian(); break;
                                case 5:xian(); break;
                                case 6:xian(); break;
                                case 7:xian(); break;
                                case 8:xian(); break;
                                case 9:xian(); break;
                                case 10:writedat(num[keyz]);

                                                j++;biao=0;break;
                                case 11:writedat(num[keyz]);

                                                j++;biao=0;break;
                                case 12:
                                                biao1=0;                                                  //重置标志位biao1,上锁
                                        biao=0;break;
                                case 13:writecom(0x01);        delay(1000);          //全屏清除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j=0;biao=0;break;
                                case 14:                                                                   //对当前数字位删除的操作
                                                writedat(' ');
                                                j--;
                                                writecom(0x80+0x40+j);writedat(' ');
                                                biao=0;break;
                                case 15:                          //确定按键
                                        j++;biao=0;break;
                                       }
                                  }
                        if(keyz==15){                                                                  //判断按键值如果等于15,便视为按下确定键
                        writecom(0x01);delay(1000);
                         zh=a*1000+b*100+c*10+d;                                         //将ABCD,四位数合并并进行判断是否为正确密码
                          if(zh==1234){  //设密码为1234
                        j=0;
                    biao1=1;                                                                         //将biao1标志位置1便为密码正确
                    keyz=17;                                                                           //使按键值跳出最大值15便不会循坏显示
                                                }
                else{
                           j=0;
                  biao1=0;                                                                                 //反之密码错误
                           keyz=17;
                        Fen(20,200);                                    //蜂鸣器报警
                        }
                        zh=0;a=10,b=10,c=10,d=10;                                         //重置ABCD变量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
                            }

void main(){u8 i; led=1;
     initlcd();                        //LCD初始化函数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while(1){
                   Key();               //定义键盘函数
                  shi();               //按键判断函数,灯亮或报警
                  P2=shu[keyz];        //数码管显示当前输入值
                  if(biao1==1){ led=0;                                            //判断标志位biao1 为1则密码正确显示ok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O');
                  writecom(0x80+0x41+10);
              writedat('K'); }

                  else if(biao1==0){led=1;                                   //biao1为0则显示密码错误显示no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N');
                  writecom(0x80+0x41+10);
              writedat('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