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差分线的最小间距是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6-23):
与线上信号的频率相关,频率高间距大。
要点:线近=线间电容大,电磁耦合紧。线长 = 电抗大 = 电感、电容大。
差分:要求输入对称。
设计:要依据信号传输的特性、要求来,决定线路的阻抗要求,再依据阻抗的限制,决定PCB布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