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P650后续

楼主(2024-06-22):
共阳极数码管调试(刚开始是不知道不行哈)
焊接
         1焊接的时候,没有注意先后顺序,导致了数码管下面的电容忘记焊接了,最后飞线在芯片上了。
         2画的贴片的按键,没有买,用了直插的修改成贴边的焊接。
         32K的贴片电阻没有找到,使用的直插代替。

调试
1 工程有问题编译不过。
解决 检查是否是因为没有破解,发现不是破解的问题,新建一个工程,将代码挪了过来之后,重新编译正常了。
2 烧写完程序后,发现没有反应
解决 需要重新上电才能生效
3 数码管显示异常
         发现自己焊接的是共阳的数码管,调整程序的取模进行取反,但是小数点没有办法进行纠正,可以余辉很大,看的很不清楚,查看手册必须用共阴数码管,遂放弃治疗

共阴极数码管调试
         1共阴极的数码管封装不对,插进去有点困难。
         2这次先焊接的电容,后焊接的数码管。
         3其他同上。
调试
1 烧写程序后没有反应
         解决,猜错是电容放在背面,离芯片太远了,供电能力不足,重新在芯片上飞线电容后,一切正常。
2 试着将共阳极的数码管和共阴极的数码管一起操作,未果,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总结
         这个东西对于初学者练手还是挺好的,可以锻炼一下各方面的能力。熟悉一下开发的操作流程。
         注 PCB有错误,电容和芯片离的太远了。

启动

启动

运行

运行

背面

背面

程序

Altium_New Project_2024-06-15_18-06-24_2024-06-16.zip

原理图和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