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开关:5V开关电源电路和一路开关无极控制电路

楼主:
    单火线无线控制开关是一种智能控制的墙壁开关,本身需要消耗一定的电能,在待机时,由于单火智能开关待机取电是通过流过负载的漏电流给智能墙壁开关控制电路供电的。如果待机输入电流小就会导致待机电路不能工作,如果待机输入电流大就会关灯后出现微微亮问题。在工作时,由于单火智能开关工作时取电是通过开关断开时的两端压差来取电,当开关闭合时就没有压差无法取电,这样就会导致控制电路开时失电失控问题。因此单火线无线控制开关取电的技术难题一直存在,微功耗单火线待机和工作电源的研发难度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国内外限制单火线无线控制开关发展的最主要技术瓶颈。
    这次开源的设计是单火线无线控制开关的高端产品,通过单火线超低功耗设计,达到在负载4W就能正常供电,使开关电路工作正常的效果;同时采用TI公司的微功耗单片机并用软件进行处理,使产品不工作时,自动进入睡眠省电模式,产品耗电在100μA左右,从而避免电路耗电过大关灯后出现微微亮问题。

网友A(2024-06-23):
这也是对http://www.51hei.com/bbs/dpj-236538-1.html问题的回复。

网友A:
EE13高频变压器的设计,厂家已提供设计表格,向生产厂家索取。

网友A:
为什么最低限度需要4W,因为单片机休眠状态也需要电流。要想达到1W,除非找到休眠状态需要工作的电流更小,在这方面Ti公司最杰出,这只能希望他新的产品出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最低限度需要4W,因为单片机休眠状态也需要电流。要想达到1W,除非找到休眠状态需要工作的电流更小, ...

买一些芯片试一试,如果能够解决AC-DC本身低功耗问题也就成功了一半。从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分析应该可以在10V左右维持AC-DC正常工作吧(7V保持),5.1V稳压管是不是小了一些?

网友A:
更正:一路开关无极控制电路中的U2应为MOC3063SM不是MOC3061M。MOC3063SM触发电流是MOC30631M的三分之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一些芯片试一试,如果能够解决AC-DC本身低功耗问题也就成功了一半。从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分析应该可以在1 ...

不小,双向可控BAT24-600C维持导通需要10V左右的电压,过零触发光耦MOC3063SM导通后的压降在6V。6V+5.1V=11.1V。谢谢你的提醒让我发现光耦的型号标示错误,因为调库函数后没有修改,光耦MOC3063SM触发电流只有光耦MOC3061SM的三分之一。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下,准备做一个市电供电的随意贴,如果用100mAH的单节锂电,阻容降压,以微安级别对锂电进行充电,是否可行?如果改用超级电容呢?毕竟灯具开关是不需要频繁使用的,能够满足10秒内操作3次且10分钟内不再有操作,应该是能够满足日常需求了。

网友A:
上传经修订后的文档。

单火线开关:5V开关电源电路和一路开关无极控制电路(修).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下,准备做一个市电供电的随意贴,如果用100mAH的单节锂电,阻容降压,以微安级别对锂电进行充电 ...

注意锂电充电必须需要电源管理系统(BMS),因为锂电池过充容易出事故。不建议使用锂离子电池。可以使用镍氢充电电池,微机主板BOIS的备用电池使用镍氢充电电池。超级电容是超大容量电解电容,它充得快,放得快。它不具备电池特性。它也存在过充容易事故。相对锂电池概率小一点。因此,建议使用镍氢充电电池。现在讲究追责制度,本人认为安全第一。

网友A:
另,你若使用锂电池,需要采购磷酸铁锂电池,不能购买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较三元锂电池安全性高了不少,新能源电动汽车使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市面你能买到的大多数是梯次电池,即新能源汽车电池报废后经过筛选的电池,例如手机充电宝绝大部分使用梯次电池。这种状况建议你购买新的镍氢电池。市场上也有镍氢梯次电池,能不能买到新的镍氢电池,不得而知。你可能缺少必备的检测设备,买电池退货包邮费。我购买具备功率计功能的插排就上过当,结果还搭上运费。

网友B:
今天打样收到了使用14280镍氢电池设计的单火线遥控开关。实验暂时可以,不知道电池能不能保证正常使用。考虑到长时间不开灯电池失电的可能(正常开灯时可以给电池充电),设计了一个应急启动按键,电池失电时按一下此应急开灯按键可以正常开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打样收到了使用14280镍氢电池设计的单火线遥控开关。实验暂时可以,不知道电池能不能保证正常使用。考 ...

5V开关电源电路和一路开关无极控制电路不变,替代单片机可采用BL8023+磁保持继电器+超级电容方案。BL8023是磁保持继电器的驱动器,可以采用SH8023/868替代。磁保持继电器常用于预付费电度表中。

网友D:
不是太懂,变5V是一根L,那另一根L1是什么?这不是也是两根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懂,变5V是一根L,那另一根L1是什么?这不是也是两根线吗

一个开关两根火线,L线是输入,L1线是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懂,变5V是一根L,那另一根L1是什么?这不是也是两根线吗

单火线开关和零火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