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个独立按键控制16个LED灯互锁功能程序

楼主:
请教按图,16个独立按键控制16个LED灯,实现互锁功能,按下K1按键后放开LED1点亮,按下K2按键后放开LED2点亮LED1熄灭,按下任意一个按键对应的LED灯点亮,原先点亮的LED熄灭的功能程序怎么写,小白一个,辛苦了

网友A(2024-06-23):
#include <reg52.h>
bit lock = 0;
void main()
{
    while (1)
    {
                if(P1!=0xff || P3!=0xFF)
                {
                        if(lock==0)
                        {
                                lock = 1;
                                P0=P1;
                                P1=P3;
                        }
                }else{
                        lock = 0;
                }
    }
}

网友B:
所有按键的COM点是悬空的。这怎么搞?
while(1){
if(~P1||~P3){P0=P1;P3=P2;}
}
这样可以不

网友C:
点亮之前先把所有灯灭了,怎么说就怎么写呀

网友D:
首先按键公共点要接地才是独立按键电路,控制很简单,P1赋值给P0,P3赋值给P2即可,如P1的1引脚按下为低电平,那么,这时读取P1的值是1,用1赋值给P0即可,余类推。

网友D: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缘由http://www.51hei.com/bbs/dpj-236599-1.html
        unsigned char sy=0,my=0,ls=0;
        while(1)
        {
                if(P1!=255&&++my==0){ls=P1;P0=ls;}
                if(P3!=255&&++my==0){ls=P3;P2=ls;}
                if(P1==255&&P3==255)my=0;//按键消抖综合
        }
}

网友B:
while(1){
if(~P1||~P3){P0=P1;P2=P3;}
}
不好意思,打错了位置了,软件模拟了一下,应该可以达到你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有按键的COM点是悬空的。这怎么搞?
while(1){
if(~P1||~P3){P0=P1;P3=P2;}

按键另一端是接地的,图画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按键公共点要接地才是独立按键电路,控制很简单,P1赋值给P0,P3赋值给P2即可,如P1的1引脚按下为低电 ...

公共端是接地的,图画错了

网友E:
非常感谢您的付出,仿真时有个现象,我再前面没有描述明白,P1口按键从K1开始到K8,对应的P0口D1到D8都能实现互锁功能,现象P1.7按键K8按下后对应的P2.7D8点亮,再按P3口按键K9后对应的P2口D9点亮,此时P2.7D8不熄灭,程序怎么改,谢谢。

网友E:
仿真后发现,按下K9后D8熄灭,D9不亮再按其它按键无反应。我再前面没有描述明白,实验目的是按键从K1开始到K16,对应D1到D16依次互锁功能,不知程序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E:
按你的程序修改了14行IO口定义,仿真通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仿真后发现,按下K9后D8熄灭,D9不亮再按其它按键无反应。我再前面没有描述明白,实验目的是按键从K1开始 ...

我打错了13行,已修正
#include <reg52.h>
bit lock = 0;
void main()
{
    while (1)
    {
                if(P1!=0xff || P3!=0xFF)
                {
                        if(lock==0)
                        {
                                lock = 1;
                                P0=P1;
                                P2=P3;
                        }
                }else{
                        lock = 0;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的付出,仿真时有个现象,我再前面没有描述明白,P1口按键从K1开始到K8,对应的P0口D1到D8都能 ...

简单,把清零添加到对应的地方即可,如:
                if(P1!=255&&++my==0){P2=255;ls=P1;P0=ls;}
                if(P3!=255&&++my==0){P0=255;ls=P3;P2=ls;}
不用就清零,应该想得到,我因为写示例,让学人明白道理即可,其余的该是学人自己理解并灵活应用.

网友D:
我由于懒得去画电路图,通常回复都是随手拿个电路就可以写示例的,然而,也通常学人不关注自己提问的部分,却常常追问与提问无关的部分,应该看我鼠标指示的地方就是提问有关的部分,其他部分不用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