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24-06-23):
当51单片机P2_1口输出一个低电平,如果这是外部设备给P2_1口送来一个高电平,会导致短路吗?

网友A:
在51单片机上,当P2_1口配置为输出且输出低电平时,如果外部设备给P2_1口施加一个高电平,确实可能会导致短路。这是因为51单片机的I/O口在输出低电平时,相当于将该引脚直接连接到地,而外部设备的高电平则相当于将该引脚连接到电源。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电源与地之间的直接短路,导致较大的电流通过该引脚,可能损坏单片机或外部设备。

网友B:
那要看外部给的能量有多大了

网友C:
要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外电路是输出模式的,其连接的单片机引脚就
要设置成输入,不能粗心大意。

网友D:
正常来说,高电平会被拉低,变成低电平,当然,如果你的高电平是VCC,那另当别算

网友E:
所以为了安全可靠,一般输出的IO都要串入一个数百R的电阻。。。

网友F:
看高电平内阻,内阻够低就是短路,一般来说,两个设备相互通信都是上拉模式而不是推挽,也就是说,高电平其实都是串了电阻的,即两个设备只要有一个是低电平,总线就是低电平,不会发生短路,但如果是推挽输出的,那相当于直接接VCC/GND,内阻相当低,会短路,存在风险建议总线串电阻,至少不至于烧坏。

网友G:
单片机IO口设置为低, 外部电路又提供了高电平. 这时候对于单片机来说是灌电流, 单片机的规格书里面是有限定这个灌电流最大值的, STC51单片机是20mA.  回路要加入限流电阻保证不要过电流, 单片机才不至于损坏.

网友H:
回路串接限流电阻,该电阻大小由引脚电流的上限决定

网友I:
楼主能考虑到这个问题,赞一下!
答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