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传送带产品计数器不好使

楼主:
这个是我在CSDN上找到的一个产品计数器,但是我按照上面弄却不好使,有人能帮我解决一些吗
这个是那个网站
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传送带产品计数器设计(包含Proteus仿真模拟、keil编程,以及实物设计过程)_单片机设计传送带产品计数器-CSDN博客

屏幕截图 2024-06-23

产品计数器

产品计数器

网友A(2024-06-23):
什么叫不好使?

网友B:
对啊,不好使的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C:
我开始仿真,数码管显示的数字都是0 ,每次都是显示一位,显示从左到右。不知道怎么演示这个程序,按各种开关都没有反应,因为CSDN上没有演示过程,我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如何操作的,您能帮我看看吗,哥

网友B:
仿真,真的不太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真的不太会啊

这个具体是咋回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具体是咋回事呀

下载的文件用KEIL打不开,用proteus8也打不开,版本太低了,抱歉

网友D:
里面找到个文件名为f的文件,没有扩展名。可能是源码。现在贴出来。

#include<reg51.h>
#define PKEY P1
#define PDIG P2

sbit LSA = P3 ^ 0;
sbit LSB = P3 ^ 1;
sbit LSC = P3 ^ 3;
sbit IN0 = P3 ^ 4;
sbit IN1 = P3 ^ 5;
sbit E = P3 ^ 6;

unsigned char code smgnum[]={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
unsigned char code smgmum[]={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unsigned int gd;
unsigned int num=99;
unsigned int keyswitch, tuiwei, wei = 0, x, y;
unsigned int box[8]={0};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迟函数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x; i++)
        for (j = 0; j < 120; j++) ;
}

void kaishi()                             //电机正转
{
    IN0 = 1;
    IN1 = 0;
    delay(5);
}

void daofang()                            //电机倒转
{
    IN1 = 1;
    IN0 = 0;
    delay(5);
}

void int0_init(void)                      //开启外部中断
{
        EX0=1;
        IT0=1;
        EA=1;
}

void key_scan()                           //矩阵键盘检测函数
{
    unsigned char temp0 = 0, temp1 = 0, temp = 0;
    unsigned int a = 0;
    PKEY = 0xf0;
    if (PKEY != 0xf0)
    {
        delay(20);
        if (PKEY != 0xf0)
        {
            temp0 = PKEY;
            PKEY = 0x0f;
            if (PKEY != 0x0f)
            {
                temp1 = PKEY;
            }
            temp = temp0 + temp1;
            if (temp == 0xee) { num = 1; }
            else if (temp == 0xed) { num = 2; }
            else if (temp == 0xeb) { num = 3; }
            else if (temp == 0xe7) { num = 12; }
            else if (temp == 0xde) { num = 4; }
            else if (temp == 0xdd) { num = 5; }
            else if (temp == 0xdb) { num = 6; }
            else if (temp == 0xd7) { num = 13; }
            else if (temp == 0xbe) { num = 7; }
            else if (temp == 0xbd) { num = 8; }
            else if (temp == 0xbb) { num = 9; }
            else if (temp == 0xb7) { num = 14; }
            else if (temp == 0x7e) { num = 10; }
            else if (temp == 0x7d) { num = 0; }
            else if (temp == 0x7b) { num = 11; }
            else if (temp == 0x77) { num = 15; }
            if (num == 0 || num == 1 || num == 2 || num == 3 || num == 4 || num == 5 || num == 6 || num == 7 || num == 8 || num == 9)
                keyswitch = 1;
            if (num == 10)
                tuiwei = 1;
            while ((a < 50) && (PKEY != 0x0f))
            {
                delay(10);
                a++;
            }
        }
    }
}

void smg()                           //数码管显示函数
{
    LSA = 1; LSB = 1; LSC = 1;
    PDIG = smgnum[box[0]];
    delay(1); PDIG = 0x00;

    LSA = 0; LSB = 1; LSC = 1;
    PDIG = smgnum[box[1]];
    delay(1); PDIG = 0x00;

    LSA = 1; LSB = 0; LSC = 1;
    PDIG = smgnum[box[2]];
    delay(1); PDIG = 0x00;

    LSA = 0; LSB = 0; LSC = 1;
    PDIG = smgnum[box[3]];
    delay(1); PDIG = 0x00;

    LSA = 1; LSB = 1; LSC = 0;
    PDIG = smgnum[box[4]];
    delay(1); PDIG = 0x00;

    LSA = 0; LSB = 1; LSC = 0;
    PDIG = smgnum[box[5]];
    delay(1); PDIG = 0x00;

    LSA = 1; LSB = 0; LSC = 0;
    PDIG = smgnum[box[6]];
    delay(1); PDIG = 0x00;

    LSA = 0; LSB = 0; LSC = 0;
    PDIG = smgnum[box[7]];
    delay(1); PDIG = 0x00;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t0_init();
    while (1)
    {
        smg();
        key_scan();
        if (num == 12)                         //按键控制直流电机正转
        {
            x = 1;
            y = 0;
        }
        if (x == 1)
        {
            kaishi();
            if ((box[7] == 0) && (box[6] == 0) && (box[5] == 0) && (box[4] == 0))
            {
                kaishi();
            }
            else
            {
                if ((box[3] == box[7]) && (box[2] == box[6]) && (box[1] == box[5]) && (box[0] == box[4]))
                {
                    num = 13;
                }
            }
        }
        if (num == 14)                    //按键控制直流电机倒转
        {
            y = 1;
            x = 0;
        }
        if (y == 1)
            daofang();
            if ((box[7] == 0) && (box[6] == 0) && (box[5] == 0) && (box[4] == 0))
            {
                daofang();
            }
            else
            {
                if ((box[3] == box[7]) && (box[2] == box[6]) && (box[1] == box[5]) && (box[0] == box[4]))
                {
                    num = 13;
                }
            }
        }
        if (num == 13)                             //按键控制直流电机停止
        {
            E = 1;
            IN0 = 1;
            IN1 = 1;
            x = 0;
            y = 0;
            num = 99;
        }
        if ((keyswitch == 1) && (wei < 4))        //预设数值输入
        {
            for (i = 7; i > 4; i--)
            { box[i] = box[i - 1]; }
            box[4] = num;
            keyswitch = 0;
            wei++;
        }
        if (num == 11)                           //预设数值清零
        {
            for (i = 4; i < 8; i++)
            {
                box[i] = 0;
            }
            wei = 0;
        }
        if (num == 15)                          //计数数值清零
        {
            gd = 0;
            num = 99;
        }
        if (tuiwei == 1)                        //预设数值退位
        {
            box[4] = box[5];
            box[5] = box[6];
            box[6] = box[7];
            box[7] = 0;
            if (wei > 0)
                wei--;
            tuiwei = 0;
        }
        box[0] = gd  % 10;
        box[1] = gd / 10 % 10;
        box[2] = gd / 100 % 10;
        box[3] = gd / 1000 % 1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中断函数
{
        gd++;
        delay(200);
}

网友A:
f.uvproj打不开
dfsd.uvproj缺了a.c
proteus可以打开
运行仿真看到的是数码管随机显示单一个0
估计是没消影

网友C: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单片机上学期学的,现在有点忘得干净了导致弄得东西很乱,等着我有时间再整理一下。

网友C:
兄弟们,好像是那个网站上的代码不对,今天那个博主给我发仿真了,他的是好使得,但是他没发.c源文件。他说源文件到不到了, 我把CSDN上的代码建立一个工程在仿真加上新的.hex文件还是出现那个问题,但是使用他发的hex文件就好使了。感谢兄弟们,下面是那个博主给我发的,有感兴趣得兄弟可以看看,感谢。能将正确得源代码弄出来就更好了,因为我想加入蜂鸣器,自动计数,这个是点击计数,有点累

产品计数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们,好像是那个网站上的代码不对,今天那个博主给我发仿真了,他的是好使得,但是他没发.c源文件。他说 ...

为什么我也还是那个键盘用不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也还是那个键盘用不了呀

请看我的贴子
解决某些版本Proteus阵列键盘失效的奇葩方法

网友A:
key_scan()里有松手检测
有些按键按死了,所以影响显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们,好像是那个网站上的代码不对,今天那个博主给我发仿真了,他的是好使得,但是他没发.c源文件。他说 ...

为啥按了键盘上的按键没变化

网友F(2025-01-31):
引用 网友E:
为啥按了键盘上的按键没变化

你好,可以发一下正确的仿真吗?我也是遇到了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