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路

楼主:
求KM4的作用!谢谢!

网友A(2024-06-24):
应该是制动用的,在按下SB1停止电动机并且没有松开时,KM1释放之后KM4吸合通过二极管和电阻为电机的两个绕组提供了一个直流电流,起到制动的效果。松开SB1后制动结束。还是很新颖的,第一次见到这个电路结构。不过想不通较大的电动机的负载什么情况下需要制动。也不一定,我还真见过7.5的电机居然也使用了星角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制动用的,在按下SB1停止电动机并且没有松开时,KM1释放之后KM4吸合通过二极管和电阻为电机的两个绕 ...

准确的说是3个绕组都有电流吧。

网友B:
估计是制动用的

网友C:
这个设计应该是做为制动用的。在按下SB1时KM1和KM2断开而KM4、KM3工作,L3通过电机绕组和VD及R到N线形成回路,如果不松开SB1则一直通电,但N线必须和三根火线一起穿过互感器,否则KM4工作时漏电开关会保护。

网友D:
SB1-紧急制动按钮,按下SB1-KM4、KM3吸合并且保持.KM1、KM2线圈回路失电,电机主电源断开。而且自锁保持。只有人为恢复SB1按钮才能重新启动电机主回路。这种画蛇添足的电路只供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