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pwm通道多的mcu求推荐

楼主(2024-06-24):
做多电机控制用的(最少驱动6个以上),每个电机都有独立驱动板,想找一个互补pwm通道多的mcu,不限品牌,封装最好是64pin的,稳定且容易买到就行。

网友A:
建议使用Ti公司和ADI公司的DSP。

网友B:
用你最善长的单片机做。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STM32的规格书,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