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PE接负极和PE接电容对负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6-24):
如题,好多电路板两种接法都有,哪种更好一些?

网友A:
建议接电容

网友B:
PE的缩写含义很多,这时能详细一下吗?

楼主:
谢谢,但我看很多都是直接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的缩写含义很多,这时能详细一下吗?

电路上PE一般都是大地。

网友C:
pe的每个端点有电压差,所以只能接电容或者单点接地。电容耐压不能太低。

网友B:
PE接负极,会强制将负极接地。
好处是,负极安全了。电路中的低压部分电位,更接近于大地。
坏处是,容易产生漏电保护跳闸。(如果有漏电保护开关)。某些情况下对火线、零线禁止交换。

理论上,负极与地之间必然存在电容。电容的大小,由电路的元件位置分布有关,即为分布电容CS。
PE接电容,只是将CS的最小值做个限制。
PE接电容再接地,可将尖刺通过电容入地。
不过接地效果差,安全性稍欠。

网友D:
看具体情况,有交流高压环境下  pe串接电容到负极多一点,纯直流环境下直接接负极比较多。

网友E:
PE接负极和PE接电容对负极的主要区别在于电路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F:
这要看你为什么负极要接地了,防静电一般是直接或者通过电阻接地,减低串藕一般是直接或者通过电容接地,要清楚自己的目的才能知道怎么做是最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