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D 文件作为元器件的位置,CAD图合并

楼主:
我想把两个圆的内容合并到一个圆里面,100%正确的那种,再利用合并好得元器件位置放元器件。
有懂得吧友吗

网友A(2024-06-24):
在CAD中,打开对象追踪,把2个圆心重叠就OK了。

网友A:
或转到PCB中,用行、列对齐也可以

网友B:
用MI命令镜像两个园中的一个, 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园, 使用M命令, 选择圆心, 移动捕捉到另外一个园的圆心. 就搞定了.

网友C:
要镜像以后对准圆心复制就行了

网友D:
1、改用三维CAD软件画就清楚了。
2、如果只会二维CAD,可用三视图+特写(剖视)表达你的意思,让加工者能读懂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