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积分ADC得到最后的二进制怎么转化十进制小数输出

楼主(2024-06-24):
双积分ADC最后会得到一组二进制数和测量电压成比例,然后想用数码管给显示出来,就要转换成bcd码,请问应该怎么转换呢?尤其是小数部分。上网查到都是硬件描述语言做出来的很复杂的电路。

网友A:
二进制数是用什么协议读取的?

网友B:
BCD码转十进制:高4位除以16得到的就十进制的十位,低4位不用转换直接是十进制的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数是用什么协议读取的?

就是普通的二进制,10bit精度的。我现在想直接转化成bcd码,然后用数码管显示,然后把参考电压设置为1.024v就好了,这样得出结果就只要移移小数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D码转十进制:高4位除以16得到的就十进制的十位,低4位不用转换直接是十进制的个位

就是二进制转bcd码不会,看网上有用74185连出来的,还在查找资料

网友C(2025-06-12):
emm你好,双积分不是转化成数脉冲个数了吗,为啥要小数转换

网友D:
最常见的双积分ADC是ICL7106/07/26/29这些,不光输出的是十进制,连7段码都给你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