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4kB的文本编辑器 为显示窗口,增加光标功能?

楼主:
弄了个4kB的文本编辑器,想增加光标功能。如图方案1:光标作为“文本”,由程序在4kB内存上假写,光标位置=起始地址=编辑位置。当编辑位置移动的时候,还原编辑位置原来的值。
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

网友A(2024-06-25):
1、做个闪动符(变量)FL,如FL每0.5秒反转一次,即:FL=1/0。
2、做个光标符点阵:GB。例:GB是个下画线点阵与闪动的结合。公式:GB=FL*下画线。
3、做个光标位置变量:WZ。当显示到光标位置单元时,置WZ=1,否则,其它位置时 WZ=0。
现在可以从从显示缓冲区中取数据点阵XS显示了,显示输出公式:
[XS]*[!WZ] +[GB*WZ]  即:不在光位置显示原点阵XS;在光标位置显示下画线点阵,下画线受闪动控制。
! = 求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做个闪动符(变量)FL,如FL每0.5秒反转一次,即:FL=1/0。
2、做个光标符点阵:GB。例:GB是个下 ...

做点阵数据的时候,没拿光标当回事。8*16点阵下面没留光标显示空间。造成下划线效果有点别扭.离远看光标很细。
反色光标嫌费事。所以准备做成下图样式。
字符A在闪烁的时候抓拍了两张

网友B:
程序按照如下流程,调试出现问题;1,光标闪烁时间长短不一。(主要光标停留时间长,看字符吃力)                                                    2,定时时间调短,光标和覆盖的字符程影状闪烁。
                                                   3,定时时间稍微调长,光标停留时间长,光标覆盖字符停留时间短。字符看起来有点吃力
                                                       4,定时时间再调长,光标看不出来闪了,只看见光标看不见字符。
                                                      5,将写光标程序与刷屏程序对调一下,看不见光标,只看见字符。定时时间调整,不见效果。单步执行可以看见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