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bit的二进制小数怎么用数码管用十进制显示出来?

楼主(2024-06-24):
想要做一个10bit精度双积分转换器,最后的结果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就是一个10位的二进制小数转化到1mv的最低位。

网友A:
这是个数学问题。

网友B:
10bit的二进制小数具体数位是怎么安排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bit的二进制小数具体数位是怎么安排的?

1mv,我猜大概就是0.001~9.999V这样吧

网友A:
1、将数字*1000,得到一个扩大了1000倍的数:A。
2、显示A的整数部分
3、在右数第3位上,点上小数点。
实际应用中,多半不会*1000。具体*多少,根据二进制数的单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