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控制led闪烁模式,为什么按键无法工作

楼主(2024-06-24):
按键控制led闪烁模式,为什么按键无法工作,led不闪烁只亮时可以切换亮的模式,加上闪烁功能后,按键不能切换

网友A:
估计又是延时实现的闪烁吧,有延时的主循环对按键检测有影响。

网友B:
问了个寂寞啊,起码要贴个代码看看吧

网友C:
以下是一个流水灯的两种写法
看看如何实现“非阻塞延时”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2 = ~(0x01<<i);
                        delay(200);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int DelayCnt = 2000;
        while(1)
        {
                DelayCnt++;
                if(DelayCnt>=2000)
                {
                        DelayCnt = 0;
                        P2 = ~(0x01<<i);
                        i++;
                        if(i>=8)i=0;
                }
        }
}

网友D:
闪烁时是不是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E:
设法不用DELAY()

网友F:
DELAY()延时是“阻塞式延时”,要改成定时器延时,
在定时中断内实现LED闪烁就好了。

网友G:
延时太多的话  会检车不到按键按下  程序一直在执行延时动作

网友H:
实际分为两种工作状态,一种LED闪烁,一种LED亮。可以通过定时器扫描按键,避免LED闪烁占用主程序时,按键按下没有反应。

网友I:
贴个代码

网友J:
代码都没有分析个寂寞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一个流水灯的两种写法
看看如何实现“非阻塞延时”

对的,这就是非阻塞延时的妙用,也是高级的应用.
初学阶段用阻塞延时理解实现原理,实际项目用非阻塞,提升产品品质,也就是开发者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