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滤波不起作用,错在哪了

楼主(2024-06-24):
单片机STC8H8K64U,测电阻程序。
可以正常测试并显示阻值数,只是数据有些跳动,在本论坛找了个软件滤波的范例,求平均值,但是发现没起到作用,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正常程序:
//ADC电阻换算公式:
uint ADC_R(uchar dat)
{
        uint teme;
        ADC_Read(dat);                 //丢掉两次检测
        ADC_Read(dat);
        VADC=ADC_Read(dat);            //读取第x通道ADC结果
        teme=(VCC-VCC*(ulong)VADC/4096)/((1.0)*VCC*(ulong)VADC/4096/VCR)-3;//3为限流电阻
        return teme;
}

更改后的滤波写法:
#define N 8    //ADC采样使用递推平均滤波算法,采样次数
unsigned int ADC_Buf[N+1];        //采样数组阻值
unsigned int current=0;            //采样阻值
unsigned char num,ADCcount=0,ADCcount2=0;    //ADC采样次数变量

//ADC电阻换算公式:
uint ADC_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xx;
  unsigned int sum,currentvalue;
        uint teme;
        ADC_Read(dat);                 //丢掉两次检测
        ADC_Read(dat);
        VADC=ADC_Read(dat);            //读取第x通道ADC结果
  sum = currentvalue =0;
  ADC_Buf[N]=ADC_Read(2);       //将ADC转换结果放数组最高位
  if( ++ADCcount < 8)        //采样初期不使用滤波算法
    {
    for(xx=0;xx<N;xx++)    //准备滤波算法的数据
    {
    ADC_Buf[xx]=ADC_Buf[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
    currentvalue=ADC_Buf[N];//采样初期使用当前采样值
    }
    else     //只有采样次数大于8次以后才使用滤波算法
    {
    ADCcount=8;    //采样次数超过8次后,固定设置为8
    for(xx=0;xx<N;xx++)    //滤波算法
    {
    ADC_Buf[xx]=ADC_Buf[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sum+=ADC_Buf[xx];    //求和
    }
    currentvalue=sum/N;        //求平均值
    }
    teme=currentvalue;
          teme=(VCC-VCC*(ulong)VADC/4096)/((1.0)*VCC*(ulong)VADC/4096/VCR)-3;//3为限流电阻
          return teme;
}

数码管显示的电阻值为269.3 K、270.3K、271.3K、272K。
用万用表显示阻值为269K

想求电阻值的平均值,或电阻值的最小值,以减少阻值数据的跳动。
滤波程序错在哪了。
感谢!

网友A:
16行为什么是ADC_Buf[N]=ADC_Read(2); ?

网友B:
网上找滤波程序啊。简单点就是,采样一批数据,求平均。

网友C:
36行,你用teme做了平均,但是你用VADC做的运算,没有使用起到滤波作用teme。

网友D:
采集电压很快的,你采集十次电压,去掉一个最高一个最低,八个取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