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9264点阵屏怎样显示字符串?

楼主(2024-06-25):
请教各位大侠,无字库的19264点阵屏,单个字符显示可以了,但是,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不知道怎样写。

网友A:
一个一个顺序显示呗

网友B:
能写一个字符就能写一串字符,无非就是for()语句控制而已。

网友C:
将程序写成F(x),分别用X1,X2,X3,X4... 代入F(x)多次重复运行。

网友D:
给你参考 一下:
//***功能:显示一个ASCII字符,5*8字体 ;
//*** x: 列坐标,0-191列,0-63,左屏,64-127,中屏,128-191,右屏        ;
//*** y:行坐标,0~7页,真实地址是 start_page+row;
//***ustr: 待显示字符;
void lcd_show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ustr)
{
    char i;
        uchar temp;
        uchar cs;
ustr=ustr-' ';
  for (i=0;i<6;i++)
          {
                if(x<=63) cs=0;
                if(x>63 && x<=127) cs=1;
                if(x>127 ) cs=2;
                if (x>191) return;//列大于191,无效
                LCD_SendData(start_page+y,com,cs);
                LCD_SendData(start_column+x % 64,com,cs);
            temp=dot5x8[ustr][i];
                temp=butterfly(temp);
            LCD_SendData(temp,dat,cs);
                x++;
          }
}
//***功能:显示一个ASCII的字符串,5*8字体 ;
//*** x: 列坐标,0-191列,0-63,左屏,64-127,中屏,128-191,右屏        ;
//*** y:行坐标,0~7页,真实地址是 start_page+row;
//***ustr: 待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show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ustr)
{

if (y>=8) return; //页大于7,无效;
          while(*ustr!='\0')
        {
                lcd_show_char(x,y,*ustr);
                x+=6;
                ustr++;
        }
}

调用:
        lcd_show_string(50,0,"LCD_19264 DEMO ");
        lcd_show_string(42,1,"Designed By zhuls");
        lcd_show_string(0,2,"Show a string in LCD screen");
        lcd_show_string(0,3,"if(col<=63) is left;");
        lcd_show_string(0,4,"if(col>63 && col<=127) is middle");
        lcd_show_string(0,5,"if(col>127 && col<=191) is right;");
        lcd_show_string(0,6,"if(col>=192) display is invalid!!"); //

最后一个“!”的X超限,不显示
如果没有“if (x>191) return;//列大于191,无效”这行,则最后一个“!”会返回所在屏的第一列显示,结果是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参考 一下:
调用:最后一个“!”的X超限,不显示
如果没有“if (x>191) return;//列大于191,无效 ...

非常感谢你。我慢慢消化一下。有不明白的地方再向你请教。

网友E(2024-07-31):
引用 网友D:
给你参考 一下:
调用:最后一个“!”的X超限,不显示
如果没有“if (x>191) return;//列大于191,无效 ...

大佬,源码能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源码能分享一下吗。感谢

可以,只是基本的显示:

#include <STC8H.H>
#include "5x8_dot.h"
#include "HZFON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Bus P1
#define CSBus P3
sbit RS = P3^7;         //指令数据选择 =>pin4
sbit RW = P3^6;         //读写控制          =>pin5
sbit ENABLE  = P3^5;    //指令数据控制 =>pin6
sbit Reset = P5^4;      //复位                  =>pin16

sbit CS1 = P3^4;   //左屏幕选择,低电平有效        =>pin15
sbit CS2 = P3^3;   //中屏幕选择                            =>pin17
sbit CS3 = P3^2;   //右屏幕选择                                =>pin18

#define start_line      0xC0    //起始行,可以用于图形上下滚动
#define start_page      0xb8    //起始页
#define start_column    0x40    //起始列
#define display_on      0x3f    //显示开
#define display_off     0x3e    //显示关

#define screen_left     0    //左屏
#define screen_mid      1    //左屏
#define screen_right    2    //右屏

#define com    0    //命令标志
#define dat    1    //数据标志
void LCD_Show_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index);
void lcd_show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ustr);
void lcd_show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ustr);
void LCD_SendData(char data_byte,char data_type,char Screen);
void LCD_Init();
void LCD_Fill(uchar fill);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T);
uchar butterfly(uchar byte) ;
void test();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T)                        //延时1ms
{
    uchar j;
        while (T)
    {
        for (j=12;j>0;j--);
    T--;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Fill(0);  //清屏
        LCD_Show_Chinese(0,0,0);
        LCD_Show_Chinese(16,0,1);
        LCD_Show_Chinese(160,0,2);
        LCD_Show_Chinese(176,0,3);
        LCD_Show_Chinese(168,2,4);

        lcd_show_string(50,0,"LCD_19264 DEMO ");
        lcd_show_string(42,1,"Designed By zhuls");
        lcd_show_string(0,2,"Show a string in LCD screen");
        lcd_show_string(0,3,"if(col<=63) is left;");
        lcd_show_string(0,4,"if(col>63 && col<=127) is middle");
        lcd_show_string(0,5,"if(col>127 && col<=191) is right");
        lcd_show_string(0,6,"if(col>=192) display is invalid!!");

while(1)//主循环
{
    test();
}
}
//***********************************************
//一次送一个字节数据,存于data_byte//
//数据类型由data_type决定,为1是数据,为0是命令
//左中右屏选择由screen决定,为0是左屏,为1是中屏,为2是右屏
//
//*******************************************

void LCD_SendData(char data_byte,char data_type,char Screen)//
{
switch (Screen)//screen为0是左屏,为1是中屏,为2是右屏
{
case 0: CS1=0;CS2=1;CS3=1;break;
case 1: CS1=1;CS2=0;CS3=1;break;
case 2: CS1=1;CS2=1;CS3=0;break;
}
        RW=0;
    RS=data_type;
        DATABus=data_byte;
    Delay1ms(1);
           ENABLE=1;
    Delay1ms(1);
        ENABLE=0;
    Delay1ms(1);
}

//*******************************************
//初始化LCD
//******************************************
void LCD_Init()
{
        char Screen;
         Delay1ms(10);
        for (Screen=0;Screen<3;Screen++)
        {
    LCD_SendData(display_on,com,Screen);//开显示
           }
}
//*******************************************
//填充数据FILL,
//fill是要填充的数据
//******************************************
void LCD_Fill(uchar fill)
{
        char column,page;
        char Screen;
        for (Screen=0;Screen<3;Screen++)//0是左屏,1是中屏,2是右屏
        {
          for (page=0;page<8;page++)                        //清屏
          {
            LCD_SendData(start_page+page,com,Screen);//清屏
                LCD_SendData(start_column,com,Screen);//定位到0列
                for (column=0;column<64;column++)
                {
                        LCD_SendData(fill,dat,Screen);
                }
          }
    }
}
//*******************************************************
// 一个字节中的8bit高低互换,
//bit0=bit7,bit1=bit6...bit6=bit1,bit7=bit0
//蝶形算法
uchar butterfly(uchar byte)
{
  uchar half_h,half_l;
  half_h= (byte & 0x55)<<1;
  half_l= (byte & 0xAA)>>1;
  byte=half_h | half_l;
  half_h= (byte & 0x33)<<2;
  half_l= (byte & 0xcc)>>2;
  byte=half_h | half_l;
  half_h= (byte & 0x0f)<<4;
  half_l= (byte & 0xf0)>>4;
  byte=half_h | half_l;
  return byte;
}
//测试显示
void test()
{
  uchar i,j;

  for (j=0;j<3;j++)
  {
         LCD_SendData(start_page+7,com,j);
         LCD_SendData(start_column,com,j);
  for (i=0;i<32;i++)
    {
     LCD_SendData(0x55,dat,j);
     LCD_SendData(0xaa,dat,j);
          Delay1ms(10000);
        }
}
    Delay1ms(50000);
for(j=0;j<3;j++)
        {
         LCD_SendData(start_page+7,com,j);
         LCD_SendData(start_column,com,j);
for (i=0;i<64;i++)
    {
     LCD_SendData(0xff,dat,j);
         Delay1ms(5000);
        }
        }
}
//***功能:显示一个ASCII,5*8字体 ;
//*** x: 列坐标,0-191列,0-63,左屏,64-127,中屏,128-191,右屏        ;
//*** y:行坐标,0~7页,真实地址是 start_page+row;
//***ustr: 待显示字符;

void lcd_show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ustr)
{
    char i;
        uchar temp;
        uchar cs;
if (y>=8) return; //页大于7,无效;
   ustr=ustr-' ';
  for (i=0;i<6;i++)
          {
                if(x<=63) cs=0;
                if(x>63 && x<=127) cs=1;
                if(x>127 ) cs=2;
                if (x>191) return;//列大于191,无效
                LCD_SendData(start_page+y,com,cs);
                LCD_SendData(start_column+x % 64,com,cs);
            temp=dot5x8[ustr][i];
                temp=butterfly(temp);
            LCD_SendData(temp,dat,cs);
                x++;
          }
}
//***功能:显示一个ASCII的字符串,5*8字体 ;
//*** x: 列坐标,0-191列,0-63,左屏,64-127,中屏,128-191,右屏        ;
//*** y:行坐标,0~7页,真实地址是 start_page+row;
//***ustr: 待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show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ustr)
{

          while(*ustr!='\0')
        {
                lcd_show_char(x,y,*ustr);
                x+=6;
                ustr++;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16x16汉字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index 要显示的汉字索引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_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index)
{
  uchar i,temp,cs;

   for (i=0;i<16;i++)
          {
                if(x<=63) cs=0;
                if(x>63 && x<=127) cs=1;
                if(x>127 ) cs=2;
                if (x>191) return;//列大于191,无效
                LCD_SendData(start_page+y,com,cs);
                LCD_SendData(start_column+x % 64,com,cs);
            temp=font16[index][i*2];
            LCD_SendData(temp,dat,cs);
                LCD_SendData(start_page+y+1,com,cs);
                LCD_SendData(start_column+x % 64,com,cs);
            temp=font16[index][i*2+1];
            LCD_SendData(temp,dat,cs);
                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