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N1NV04PTR一类的功率开关原理图应该怎么看?

楼主:
这个原理图是怎么看的,怎么有四个漏极只有三个源极,3.3V能不能控制

网友A(2024-06-25):
看过datasheet 实在不是很懂

网友B:
一种芯片可能有多种封装形式。图二不是图一的封装形式。
图二中,三个源极是连通的,同样四个漏极也是相通的。
功率大的元件,往往用多个引脚替代单个引脚的电极,目的:方便大电流条件下的布线。

网友C:
它相当于MOSFET管+过流、过压、过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