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导不出hex文件
关闭

楼主(2024-06-25):
我把编译后的信息复制到文本框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output窗口里已经勾选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A:
演示版本只有2K以下才能输出,你这都5K多了,需要%一下呗

网友B:
祖传800H限制
没破,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打开keil
再破

网友C:
在KELL设置项中找勾选项。

网友D:
你的Keil 还没有注册的

网友E:
额.描述里说了目标没有产生嘛. 文件超标你的Keil是非注册的吧.

网友F:
限制版本,具有0800H字节代码大小限制;

网友G:
没处理,程序被限制在2K内,必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