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宏定义IO口了,为什么引用还错?

楼主:
#define dataIO P0;        //宏定义 dataIO为P0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ataIO= 0xff;        //提示这里附近有错
       delay_uint(20);
        e=1;
        delay_uint(20);
        e=0;
}

编译时提示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t '='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呢?该怎么改?

网友A(2024-06-25):
你写的是dataIO= 0xff;        //提示这里附近有错
编译器看到的是P0;= 0xff;        //提示这里附近有错

网友B:
的确是这里的问题,请指教该怎么改呢?

网友B:
请赐教该怎么改呢?

网友C:
#define dataIO P0;
#define 是宏定义,意思是替换,把“目标”用“源”来替代,你的语句中,dataIO是“源”,“P0;”是目标,
所以,你现在知道如何改正了吧?

网友B:
还是不错在哪和怎么改哦,我反复看定义格式,没有发现格式错误呀

网友D:
#define dataIO P0;
“;” 去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错在哪和怎么改哦,我反复看定义格式,没有发现格式错误呀

define行的最后不要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错在哪和怎么改哦,我反复看定义格式,没有发现格式错误呀

,你把“#define dataIO P0;  ”这行的最后一个“;”删除了就是了。

网友F:
P0后面去掉;

#define dataIO P0

网友G:
#define dataIO P0
后面不能带" ; "

网友H:
宏定义不对吧?

网友I:
#define dataIO P0;
这句最后面的封号删掉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错在哪和怎么改哦,我反复看定义格式,没有发现格式错误呀

宏定义后面不能加分号,就是这个(;)你还是好好看看C语言在写代码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里的问题,请指教该怎么改呢?

网友K:
#define 宏定义,行尾不带分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错在哪和怎么改哦,我反复看定义格式,没有发现格式错误呀

#define dataIO P0; 改成#define dataIO P0     P0;=0xff你看这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感谢以上:蓝蓝小星星, xiaobendan001 ,zhuls ,szqinyi ,ZSJM,MOVEORDIE ,123156fsadf,ID:890708 ,cy009以及所有坛友赐教,按大家的教法,去掉“;”后,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宏定义后面不能加分号,就是这个(;)你还是好好看看C语言在写代码吧

不绝对的。
如果:
#define  set_clk()   SPI_CLK=1;
这样也可以,只是在调用时,不要再加“;”,直接set_clk()就没问题。
好死不死,楼主的宏定义是针对IO口的,所以编译器就认错了。

网友M:
宏定义带分号导致错误,
dataIO= 0xff; 等效于 P0; = 0xff;  P0后有分号,所以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