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转3.3V的LDO输出电压,运行时上浮的疑惑

楼主(2024-06-25):
进行单板测试,然后发现3.3V电压波形上浮,运行纹波>300mV,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测试步骤:
1】3.3V空载时,电压3.3V左右,纹波17mV都还正常;

2】a. 5V(5V作为转3.3V的前级电源)电源波形,符合基本要求,运行时电压波动150mV,纹波75mV左右;未贴出;
     b. 3.3V运行, 运行时,电 压 上 浮 (上 浮,开始我没注意,后面回过头来发现有点怪);对应的纹波波形没有贴出,超过200mV了。
3】原理图及PCB,其中没有钽电容;(原理图中,R(增焊)/51R 为我后面的测试操作,不是出现异常时就有的;PCB中没有)

4】测试过程:(3.3V负载,MCU(HC32F460) 全额满打满算500mA,也不会超过700mA;LDO设计是使用1A的)
0.输入电压:5V,电压和纹波都没问题;
1.输入电容:在原理图电路基础上,加大输入电容(贴片),至100uF、200uF;效果略有改善,但不符合基本要求;
2.输出电容:在原理图电路基础上,加大输出电容(贴片,非钽电容),至100uF、200uF;效果略有改善,但不符合基本要求;
3.输入、输出电容:在原理图电路基础上,同时加大输入、输出电容(贴片,非钽电容),至100uF、200uF;效果有一些改善,但还是不符合基本要求,纹波>80mV;
4.输出钽电容:在原理图电路基础上,将原输出电容,换成钽电容10uF、2个10uF钽电容并联,没有效果;
5.LDO芯片:在原理图电路基础上,将3.3VLDO,换成另一种3.3V LDO/SOT223封装(丝印不一样)、3.3V LDO/SOT-89-3封装;效果未改变;
6.增加负载电阻:3.3V输出,PCB上100nF电容后面,增加负载电阻(51R/2512封装),波形改善明显,电压基本稳定在3.3V,波动100mV左右,纹波40mV;
(我当时怀疑是LDO负载调整不过来,以至于波动明显、上浮,所以试着给它加一个负载,没想到有效果)
7.输入电源:将原开关电源(24V)换成测试用的台式可调电源(24V);效果未改变;
8.PCB地:使用导线(约0.5mm2),焊接至24V处的贴片电容旁,没有效果;
9.5V芯片加大:由原来2A的,加大到3A;没有效果;
10.新买LDO测试:立创上新买AMS1117-3.3/1.3V@(1A)/SOT-223/UMW(友台半导体),打算到货后再测试验证一下,芯片有没有搞混;

5】所以我有点懵,LDO的纹波,按理会比较小,即使前面有1000mV的纹波,LDO纹波抑制比在50-60dB,输出纹波也会比较小;
因此,想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或宝贵见解。

感谢大家!

网友A:
1,先看你前面是不是DC-DC出来的5V,如果是,感觉你的地线太敷得太满了,地线不能直接敷铜了事的
2,输出电压波动先看一下稳压芯片的规格书,超出规格书了,大多数的情况是自身的原因
3,看起来有点像DC-DC的反馈电阻好像离芯片有点远了,而且,电容和电阻的位置反了,就是这个
以上观点是个人经验分析,只作参考,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B:
大部分品牌动态响应差,输出接100uf电容或以上才会改善,也可以更换其他品牌。
输出仅有10uf电容时,能高速动态响应的ldo不多。

网友C:
有些芯片, 有最小负载电流. 当此条件没有达到时, 稳压指标比较差.
1117的最小负载电流是5~10mA

如果输入供电是开关电源, 有高频纹波, 普通LDO对此抑制能力比较差, 1117在120HZ时纹波抑制比是60dB左右,20khz可能不到20dB.

有高频纹波抵制能力比较强的芯片,国产的也有.可以做到10khz 60db, 100khz 40db
便宜的有,TLV70233 ,RT9058-33   要好于多年前的旧产品. 还有更好一些的,会贵不少.

网友D:
1117输出要用钽电容,看原理图用的陶瓷电容,纹波就会很大,可以用SPX1117或者LD1117,规格书写了可以用陶瓷电容。

网友E:
查查5V的电路是否正确,3V3的负载具体多少,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看你前面是不是DC-DC出来的5V,如果是,感觉你的地线太敷得太满了,地线不能直接敷铜了事的
2,输出电压波 ...

DCDC出来是5V,电压波形何纹波都没什么问题。地线不能铺太满,哈,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品牌动态响应差,输出接100uf电容或以上才会改善,也可以更换其他品牌。
输出仅有10uf电容时,能高 ...

我接100uF的输出电容,是会好一些,但有限,纹波也会超8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芯片, 有最小负载电流. 当此条件没有达到时, 稳压指标比较差.
1117的最小负载电流是5~10mA

最小负载电流,还真没注意,芯片手册真没注意这个。明天友台半导体1117的LDO芯片到了,我再仔细对比下。
高频纹波吗,是开关电源提供24V的,然后DCDC转12V,DCDC 12V转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输出要用钽电容,看原理图用的陶瓷电容,纹波就会很大,可以用SPX1117或者LD1117,规格书写了可以用陶 ...

我试了钽电容,将原输出电容,换成钽电容10uF、2个10uF钽电容并联,但也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查5V的电路是否正确,3V3的负载具体多少,是不是太重了

5V电压波形和纹波都是符合要求的,3.3V不算MCU,全额不超过200mA(实际用的50mA不到),MCU全额算500mA(实际上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芯片, 有最小负载电流. 当此条件没有达到时, 稳压指标比较差.
1117的最小负载电流是5~10mA

我刚刚去看了AMS的手册,确实有最小负载电流说法5-10mA,友台的就没有。看来以后还是尽量找 “老厂家”的手册看看。

网友F:
原因:5V电源是开关电源的输出。

网友F:
原因二:示波器的接地点,选择的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二:示波器的接地点,选择的不合理。

是DCDC输出5V,不是直接开关电源;纹波用的接地探针,测的3.3V输出电容100nF两端。从贴出的纹波波形来看,没有因为接地过远,或者接地线过长引起的干扰、杂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DC出来是5V,电压波形何纹波都没什么问题。地线不能铺太满,哈,为啥?

DCDC地线和反馈线有严格的规则,不能先布其它的线,留下地线,最后duang    duang敷铜,一个顶层,一个底层了事,这是不行的
原因嘛,百度一下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分开就知道了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DCDC芯片的规格书,一般里面都会有布线指导的,或者是元件和布线直接按规格书里的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地线和反馈线有严格的规则,不能先布其它的线,留下地线,最后duang    duang敷铜,一个顶层,一个底层了 ...

噢,这个啊;一般的推荐布局,都是大面积连续地,反馈信号为了不分割地,会打过孔缩短距离。唉,说起这个,之前画的时候追求连续地,信号反馈被领导点了;后来提高反馈信号的优先级,又被领导点没按推荐布局。。。 好像都是小电流,也没出啥问题,所以我都有点纳闷了,虽然矛盾,但都没啥事,

网友E:
去掉C17试试,另外增加51R电阻有改善,就是说原3V3负载小于51R,查查3V3的后端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这个啊;一般的推荐布局,都是大面积连续地,反馈信号为了不分割地,会打过孔缩短距离。唉,说起这个 ...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分开找问题
先把DCDC部分的芯片取下来,直接用USB或者是其它的5V直接供电,先排除DCDC的问题,或者是先把反馈电阻那的电阻和电容位置换一下,试一下
能不能解决问题不知道,但首先得是把一个个可能性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