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5012F制作小风扇,电压有点低最大档都只有3.8V左右

楼主(2024-06-26):
发现输出电压有点低最大档都只有3.8V左右,有没有办法升压到6V左右呢?附上电路图

楼主: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带升压的你需要的是fm5011,小风扇的芯片可定制参数,价格优势。

网友B:
供电的电源,其功率大于电扇的功率。

网友C:
没有看到升压电路,而且芯片也不支持高压吧

网友D:
具体看负载和电流大小才知道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FM5012F是没有升压功能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用FM5011HB重新画了块板,在嘉立创又成功白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