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怎么改为12864?基于52单片机的计算器设计

楼主(2024-06-26):
在设计这个实验的时候,查找的资料总是为LCD1602的液晶显示屏,但学校的实验箱却是LCD12864的显示屏,敢问各位,要怎么由1602的显示改为12864呢?

以下是:运用矩阵按键实现数字输入,利用2个按键实现加、减的功能。至少可以实现2个5位10进制数的加减;

网友A:
读通两种LCD的手册。

网友B:
主要区别在行地址上面,12864多两行,其它基本没区别

网友C:
更改显示模块的程序就可以(包括初始化程序),其他程序不用更改。

网友D:
1602是字符的吧12864是点阵的吧

网友E:
12864本站发布的有通用的模块化编程 你可以下载参考参考

网友F:
12864一般使用并行或串行接口与单片机通信,而1602通常使用并行接口。 12864的驱动方式可能不同于1602,可能需要不同的指令集来控制。

网友G:
两种显示屏的初始化不一样, 设置光标的指令不一样, 一个是字符型的, 一个是点阵型的.
程序需要在上面3个地方做修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602是字符的吧12864是点阵的吧

12864也有带字库的那种,那种就是字符型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两种显示屏的初始化不一样, 设置光标的指令不一样, 一个是字符型的, 一个是点阵型的.
程序需要在上面3个 ...

12864要字库?

网友J:
只要把显示的驱动程序改为12864就可以,但是初始化呀,调用函数应该都不一样了

网友K:
改驱动即可

网友G:
12864 有的型号带字库, 有的是不带字库的, 不带字库的, 可以用字库软件将需要的汉字和英文,数字字符到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