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帖子keil导不出hex文件
关闭

楼主(2024-06-26):
激活了,生成hex文件也勾选了就是生成不了hex文件,还是有800H限制

网友A:
授权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别搞中文,Name of Executable那里

网友C:
长度受限有两种情况:
1、芯片设置(型号),限制了长度。这个系统编译时会提示。
2、KELL未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上面显示2032年12月到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受限有两种情况:
1、芯片设置(型号),限制了长度。这个系统编译时会提示。
2、KELL未授权。

1、这个代码别人编译能生成hex文件
2、授权了,上面显示2032年12月到期

网友D:
输出hex文件名称不要搞中文, 查看一下输出路径*.hex文件生成在哪个文件夹下面

网友E:
注册完成了是不是要重启才行?

网友F:
祖传800H限制
没破,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打开keil
再破[表情]
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打开keil
用系统管理员身份
用系统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