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下载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参考别人的电路设计的下载电路,自己打板设计的,然后现在下载不了程序,ISP软件一直在检测单片机中

网友A(2024-06-26):
电源开关的问题,双刀开关的两个刀分别同时断开电源和地,不然口线和地构成回路单片机存在寄生供电无法通过断电复位进入IAP引导程序,因此下载不了。

网友B:
这是pcb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的问题,双刀开关的两个刀分别同时断开电源和地,不然口线和地构成回路单片机存在寄生供电无法通过 ...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STC 单片机下载需要冷启动,你这电路串口芯片和单片机的电源是在一起的,断电了串口芯片也一起没电,无法达到下载的目的。设计时烧录模块应该在电源开关的前面

网友D:
你只能断 单片机的电, 不能断 CH340的电……

网友E:
H1要短接才能联通

网友F:
1、进行内部监控烧录,芯片需要冷起动。否则,运行用户程序,而跳过烧录。
2、TX、RD不要搞颠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C 单片机下载需要冷启动,你这电路串口芯片和单片机的电源是在一起的,断电了串口芯片也一起没电,无法达 ...

只是R2上的VCC和单片机的供电连在一起,CH340G的VCC-5V是在电源开关的前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1要短接才能联通

焊接好元器件后,H1的位置加了一个跳线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进行内部监控烧录,芯片需要冷起动。否则,运行用户程序,而跳过烧录。
2、TX、RD不要搞颠倒。

TX和RX没有颠倒哦,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E:
冷启动了么,就是在出现检测单片机的时候,开关一下那个双刀开关

另外,SS14是稳压管么,我都是习惯用普通开关或整流二极管

网友G:
就是开关问题,直接断单片机的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冷启动了么,就是在出现检测单片机的时候,开关一下那个双刀开关

另外,SS14是稳压管么,我都是习惯用普 ...

1.在板子上把R2和SS14去掉后,再去下载,就可以下载了
2.不知道是不是在板子上把SS14换成SS26的问题,由于没有SS14,所以把它换成了SS26

网友H:
看芯片资料,SS14方向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冷启动了么,就是在出现检测单片机的时候,开关一下那个双刀开关

另外,SS14是稳压管么,我都是习惯用普 ...

但是有个问题是,电源指示灯在双刀开关没有按下时也会亮,只是没有按下后那么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看芯片资料,SS14方向反了

请问可以提供一份芯片资料吗?

网友E:
开关没给电,电源灯也会有微亮,说明有灌电流通过IO口流入MCU,那个那个二极管就是防止灌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开关没给电,电源灯也会有微亮,说明有灌电流通过IO口流入MCU,那个那个二极管就是防止灌电流的

但是加了二极管和R2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现在还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但是加了二极管和R2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现在还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不要光猜, 如果发现加了二极管和R2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就通过操作去验证猜想,量一下加上和不加时候,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H:
STC官网的芯片资料里有下载电路示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开关没给电,电源灯也会有微亮,说明有灌电流通过IO口流入MCU,那个那个二极管就是防止灌电流的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STC官网的芯片资料里有下载电路示例的

谢谢您!

网友J:
是不是连线错了

网友K:
emm,感觉是ss14的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