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软件 原理图不选中元件咋做?

楼主:
AD软件,原理图不选中元件咋做?

选中我知道咋做,鼠标右键,   Find  Similar Objects

网友A(2024-06-26):
有个选项,可以勾选 的

网友B:
在英文输入法下,shift加C

网友C:
这种软件技巧问题,可以先百度或者啥的,快很多;
可以试一下:
1.空白处,单击鼠标左键;
2.单击鼠标右键,清除过滤器;
3.重新打开工程文件,如有必要,记得保存文件;

网友D:
选中还可以shift+f,然后鼠标点一个目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英文输入法下,shift加C

very good

网友E:
OK ,一切解决

网友F:
右键点击空白处,选择clear filter

网友G:
我们操作是要选中元件。你要不选中元件。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