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视频信号如何通过波形得到垂直和水平分辨率

楼主(2024-06-26):
24bit RGB视频输入信号,在做视频转换,现在想知道咋通过示波器量那根线得到分辨率。

网友A:
要通过波形来分析RGB视频信号的垂直和水平分辨率,通常需要使用示波器或波形监视器。这些工具可以显示视频信号的电平和时序信息。以下是具体步骤:  ### 垂直分辨率  垂直分辨率指的是图像在垂直方向上的像素数,即从图像顶部到底部的扫描线数。通过波形监视器,可以观察到视频信号在垂直方向的变化情况。  1. **同步信号观察**:首先观察视频信号的同步脉冲(通常在波形监视器上会有明显的下凹部分),这是视频信号的垂直同步信号,用于标识每一帧的开始。  2. **场信号和帧信号**:每个视频帧通常由多个场组成。通过观察一个完整的帧信号,计算出一帧中包含的场数和每个场中的扫描线数。  3. **波形分析**:在波形监视器上,垂直轴表示电压,而水平轴表示时间。通过观察视频信号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从一行到下一行的变化),可以确定每帧包含的扫描线数,这对应于垂直分辨率。  ### 水平分辨率  水平分辨率指的是图像在水平方向上的像素数,即每行包含的像素点数。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在波形监视器上观察到:  1. **像素时钟频率**:确定视频信号的像素时钟频率(每秒传输的像素数)。这通常在视频信号规范中给出,例如标准的1080p视频信号有一个特定的像素时钟频率。  2. **每行像素数**:通过波形监视器观察单行视频信号的时长,并结合像素时钟频率,可以计算出每行包含的像素数。  3. **波形观测**:在波形监视器上,水平轴表示时间。通过观察单行视频信号的波形变化,可以看到每行视频信号的采样点数。这些采样点数即为水平分辨率。  ### 使用测试图案  为了更准确地测量垂直和水平分辨率,可以使用特定的测试图案,如正弦波图案、方波图案或其他已知图案。通过这些测试图案,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波形上的变化,进而更准确地测量分辨率。  1. **正弦波图案**:正弦波图案在视频信号中会产生特定频率的正弦波,通过波形监视器可以观察到这些正弦波的周期和幅度变化。  2. **方波图案**:方波图案会在视频信号中产生方波,通过观察这些方波的宽度和间隔,可以测量每行的像素数和每帧的扫描线数。  ### 总结  通过波形监视器分析RGB视频信号的垂直和水平分辨率,需要理解视频信号的同步脉冲、像素时钟频率以及如何通过波形显示观察到每行和每帧的像素分布。利用测试图案可以更清晰地测量和校准分辨率。

网友A:
通过示波器测量24-bit RGB视频信号的分辨率,需要具体了解视频信号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RGB信号的同步信号、行和场信号,以及如何通过这些信号来计算水平和垂直分辨率。以下是详细步骤:  ### 准备工作  1. **连接示波器**:     - 将示波器的探头连接到RGB视频信号的线缆上。通常,24-bit RGB信号包含三个通道(R、G、B)和同步信号(HSync和VSync)。     - 确保示波器能够同时监视RGB信号和同步信号。一般情况下,红、绿、蓝三个通道的信号是同步的,因此可以选择一个通道(如绿色通道)进行监测。  2. **配置示波器**:     - 设置示波器的时间基准和触发方式,以便稳定地显示一行或一帧的视频信号波形。触发源可以选择行同步信号(HSync)或场同步信号(VSync)。  ### 测量水平分辨率  水平分辨率是指每行的像素数,通过测量每行信号的持续时间以及像素时钟频率可以得到。  1. **观察行同步信号(HSync)**:     - 设置示波器触发源为HSync信号,这样可以稳定地显示每一行的开始和结束。     - 观察示波器上的波形,从HSync信号的一个上升沿到下一个上升沿,这段时间表示一行的持续时间。  2. **测量一行的持续时间**:     - 使用示波器的光标功能测量从一个HSync上升沿到下一个HSync上升沿的时间间隔,记作T_line。  3. **计算像素时钟频率**:     - 像素时钟频率(f_pixel)通常在视频信号规范中有规定。例如,对于1080p视频信号,像素时钟频率为148.5 MHz。     - 如果不知道像素时钟频率,可以通过示波器直接测量像素信号的频率。  4. **计算水平分辨率**:     - 水平分辨率(H_res)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H_{res} = \frac{T_{line} \times f_{pixel}}       \]     - 这里的T_line是每行的时间,f_pixel是像素时钟频率。  ### 测量垂直分辨率  垂直分辨率是指图像在垂直方向上的像素数,即从图像顶部到底部的扫描线数。  1. **观察场同步信号(VSync)**:     - 设置示波器触发源为VSync信号,这样可以稳定地显示每一帧的开始和结束。     - 观察示波器上的波形,从VSync信号的一个上升沿到下一个上升沿,这段时间表示一帧的持续时间。  2. **测量一帧的持续时间**:     - 使用示波器的光标功能测量从一个VSync上升沿到下一个VSync上升沿的时间间隔,记作T_frame。  3. **计算垂直分辨率**:     - 通过测量每帧中的行数(即从一个VSync上升沿到下一个VSync上升沿之间的HSync信号个数),可以计算出垂直分辨率。     - 使用示波器的触发和光标功能,数出每帧包含的HSync信号数,记作N_lines。     - 垂直分辨率(V_res)即为N_lines。  ### 总结  通过示波器测量RGB视频信号的水平和垂直分辨率,需要理解视频信号的同步脉冲、行和帧信号的时序,并通过这些信号的时长和频率来计算分辨率。利用示波器的触发和测量功能,可以准确地获取每行和每帧的时长,从而计算出视频信号的分辨率。

网友B:
信号设置成源红色,通道1测量R, 通道2测量行频。一个行频脉冲当中的R信号数量,就是横分辨率。再用通道1测量场频率,通道2测量行频率。一个场脉冲当中有多少个行频率,就是竖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设置成源红色,通道1测量R, 通道2测量行频。一个行频脉冲当中的R信号数量,就是横分辨率。再用通道1测 ...

请教下大佬 行频又是如何测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佬 行频又是如何测量呢

上述方式仅vga接口,其他视频接口没有研究过,不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