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大家啦,按键切换两个程序,始终没整成功,求大佬们指点,谢谢

楼主(2024-06-26):
又来麻烦大家啦,按键切换两个程序,始终没整成功,求大佬们指点,谢谢!
用两个按键切换disp0和disp1,两个程序都可独立运行,加上按键切换就是切换不了,请大佬指点!本人也是刚学,绕不明白啦。感谢

#include <STC8h.H>
#include <stdlib.h>                        //库文件,使用随机数发生函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无符号整型数据

sbit Key1=P1^6;        //按键开始
sbit Key2=P1^7;        //按键停止

bit flag=0;                //定时时间标志位
uchar num[6];        //产生的随机数
uchar num1[1];
uchar num2[7];        //产生的随机数
uchar num3[2];
uchar cnt;                //计数变量
uchar str[5]= {0xff,0xff,0xff,0xff,0xff};         //定义数组存放35个LED数据
uchar str1[2]= {0xff,0xff};                                        //定义数组存放12个LED数据

void Delay_Us(int i);                //延时函数
void Timer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Send(uchar dat);        //串口发送数据
//主函数
void disp0()
{
    uchar i,j,k;                        //定义变量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P7M0=0X00;P7M1=0X00;//设置P0口为准双向口状态,弱上位
           P2M0=0X00;P2M1=0X00;
           P4M0=0X00;P4M1=0X00;
           P0M0=0X00;P0M1=0X00;
    P1M0=0X00;P1M1=0X00;
        P3M0=0X00;P3M1=0X00;
    P6M0=0X00;P6M1=0X00;

    {   //35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UART_Send(str[i]);
    }

    P0=0xff;                          //12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P1=0xff;
        P2=0xff;                          //12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P3=0xff;
        P4=0xff;                          //12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P6=0xff;
        P7=0xff;

    while(1)
    {
        if(flag)         //定时时间到
        {
            flag=0;         //标志位清零
            /*----33抽取6个LED-----*/
            for(i=0; i<5; i++)         //所有灯熄灭
            {
                str[i]=0xff;
            }
            for(i=0; i<6; i++)
            {
                k=rand()%33; //产生随机数0-32
                for(j=0; j<i ; j++)
                {
                    while(num[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33;
                    }
                }
                num[i]=k;
                str[num[i]/8]&=~(0x01<<(num[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2=str[0];                          //控制35个LED点亮
             P0=str[1];
                         P7=str[2];                          //控制35个LED点亮
             P6=str[3];
                         P1=str[4];
            {
                UART_Send(str[i]);
            }

            /*----16抽取1个LED-----*/
            str1[0]=0xff;                          //12个LED全部熄灭
            str1[1]=0xff;
            for(i=0; i<1; i++)
            {
                k=rand()%16; //产生随机数0-15
                for(j=0; j<i ; j++)
                {
                    while(num1[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16;
                    }
                }
                num1[i]=k;
                str1[num1[i]/8]&=~(0x01<<(num1[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4=str1[0];                          //控制16个LED点亮
            P3=str1[1];
        }

    if(Key1==0)//按键开始
{
  Delay_Us(500);//延时消抖
   if(Key1==0)
{
  TR0 =!TR0;
}
            while(Key1==0);        //按键松手检测
        }
        if(Key1==0)        //按键停止
        {
            Delay_Us(500);        //延时消抖
            if(Key1==0)
            {
                TR0=0;

                /*----33抽取6个LED-----*/
                for(i=0; i<5; i++) //所有灯熄灭
                {
                    str[i]=0xff;
                }
                for(i=0; i<6; i++)
                {
                    k=rand()%33; //产生随机数0-32
                    for(j=0; j<i ; j++)
                    {
                        while(num[j]==k)//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33;
                        }
                    }
                    num[i]=k;
                    str[num[i]/8]&=~(0x01<<(num[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2=str[0];                          //控制35个LED点亮
                P0=str[1];
                            P7=str[2];                          //控制35个LED点亮
                P6=str[3];
                            P1=str[4];
                {
                    UART_Send(str[i]);
                }

                /*----16抽取1个LED-----*/
                str1[0]=0xff;                          //12个LED全部熄灭
                    str1[1]=0xff;
                for(i=0; i<1; i++)
                {
                    k=rand()%16; //产生随机数0-15
                    for(j=0; j<i ; j++)
                    {
                        while(num1[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16;
                        }
                    }
                    num1[i]=k;
                    str1[num1[i]/8]&=~(0x01<<(num1[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4=str1[0];                          //控制16个LED点亮
                P3=str1[1];
            }
            while(Key1==0);        //按键松手检测
        }
    }
}

void disp1()
{
    uchar i,j,k;                        //定义变量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P7M0=0X00;P7M1=0X00;//设置P0口为准双向口状态,弱上位
           P2M0=0X00;P2M1=0X00;
           P4M0=0X00;P4M1=0X00;
           P0M0=0X00;P0M1=0X00;
    P1M0=0X00;P1M1=0X00;
        P3M0=0X00;P3M1=0X00;
    P6M0=0X00;P6M1=0X00;

    {   //35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UART_Send(str[i]);
    }

    P0=0xff;                          //12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P1=0xff;
        P2=0xff;                          //12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P3=0xff;
        P4=0xff;                          //12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P6=0xff;
        P7=0xff;

    while(2)
    {
        if(flag)         //定时时间到
        {
            flag=0;         //标志位清零
            /*----33抽取7个LED-----*/
            for(i=0; i<5; i++)         //所有灯熄灭
            {
                str[i]=0xff;
            }
            for(i=0; i<7; i++)
            {
                k=rand()%33; //产生随机数0-32
                for(j=0; j<i ; j++)
                {
                    while(num2[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33;
                    }
                }
                num2[i]=k;
                str[num2[i]/8]&=~(0x01<<(num2[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2=str[0];                          //控制35个LED点亮
             P0=str[1];
                         P7=str[2];                          //控制35个LED点亮
             P6=str[3];
                         P1=str[4];
            {
                UART_Send(str[i]);
            }

            /*----16抽取2个LED-----*/
            str1[0]=0xff;                          //12个LED全部熄灭
            str1[1]=0xff;
            for(i=0; i<2; i++)
            {
                k=rand()%16; //产生随机数0-15
                for(j=0; j<i ; j++)
                {
                    while(num3[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16;
                    }
                }
                num3[i]=k;
                str1[num3[i]/8]&=~(0x01<<(num3[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4=str1[0];                          //控制16个LED点亮
            P3=str1[1];
        }

   if(Key2==0)//按键开始
{
  Delay_Us(500);//延时消抖
   if(Key2==0)
{
  TR0 =!TR0;
}
            while(Key2==0);        //按键松手检测
        }
        if(Key2==0)        //按键停止
        {
            Delay_Us(500);        //延时消抖
            if(Key2==0)
            {
                TR0=0;

                /*----33抽取7个LED-----*/
                for(i=0; i<5; i++) //所有灯熄灭
                {
                    str[i]=0xff;
                }
                for(i=0; i<7; i++)
                {
                    k=rand()%33; //产生随机数0-32
                    for(j=0; j<i ; j++)
                    {
                        while(num2[j]==k)//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33;
                        }
                    }
                    num2[i]=k;
                    str[num2[i]/8]&=~(0x01<<(num2[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2=str[0];                          //控制35个LED点亮
                P0=str[1];
                            P7=str[2];                          //控制35个LED点亮
                P6=str[3];
                            P1=str[4];
                {
                    UART_Send(str[i]);
                }

                /*----16抽取2个LED-----*/
                str1[0]=0xff;                          //12个LED全部熄灭
                    str1[1]=0xff;
                for(i=0; i<2; i++)
                {
                    k=rand()%16; //产生随机数0-15
                    for(j=0; j<i ; j++)
                    {
                        while(num3[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16;
                        }
                    }
                    num3[i]=k;
                    str1[num3[i]/8]&=~(0x01<<(num3[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4=str1[0];                          //控制16个LED点亮
                P3=str1[1];
            }
            while(Key2==0);        //按键松手检测
        }
    }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按键开始
{
Delay_Us(500);//延时消抖
if(Key1==0)
{
disp0(); //12选2
}
while(Key1==0);
  }

      if(Key2==0)//按键开始
{
Delay_Us(500);//延时消抖
if(Key2==0)
{
disp1(); //12选4
}
while(Key2==0);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int i)
{
    while(i--);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打开定时器0,1,工作方式1。
    TH0=0x3c;        //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50ms
    TL0=0xb0;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0;                //打开定时器
    PS=1;
    EA=1;       //打开总中断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SM0=0;                //串口模式0: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
    SM1=0;
    TI=0;                //发送中断清零
}
//串口发送数据,移位寄存器模式
void UART_Send(uchar dat)
{

    SBUF=dat;          //LED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标志位清零

}
//定时器0中断函数disp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定时50ms
    TL0=0xb0;
    cnt++;                //中断计数
    if(cnt==3)
    {
        cnt=0;
        flag=1;        //标志位置1
    }
}

楼主:
刚开始整,判断按键这个地方始终没整对,拜托大家给看看怎么改,万分感谢!

网友A:
水平有限,程序太长,根本看不懂。单片机还能取随机数?上电时不是都清零了吗?就算不清零,那点内存能取几个啊?

网友B:
给你个检验程序是否有问题的方法,你可以编写一个超级简单的两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只一个引脚输出,这样子程序就会极大简化,这时候再加上你想实现的按键转换功能,因为程序超级简单,很容易就可以分析出来到底是按键程序问题还是延时问题等等,可以试验你的想法到底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按键对两个简单子程序是可以实现操控的,那么再在两个子程序上去更改,取得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C:
第210行,WHILE(2)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估计是按键消抖的问题,先单独测试按键消抖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E:
别的不说,347行main函数已经结束了,349行后的应该会报错吧?

网友F:
disp0()和disp1()都是无限循环的任务,while(1)没有退出语句,进入任何一个任务都不能返回。试下在两个任务的合适位置加个break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检验程序是否有问题的方法,你可以编写一个超级简单的两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只一个引脚输出,这样子 ...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10行,WHILE(2)是什么意思?

我是业余选手,这个是用别人的程序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sp0()和disp1()都是无限循环的任务,while(1)没有退出语句,进入任何一个任务都不能返回。试下在两个任务 ...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