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栅极电容能量回收,有啥参考吗,为啥好像没人做这个?

楼主(2024-06-28):
正在做焊机,8个大电流MOS,栅极电容加起来超过100nf,这些能量浪费掉太可惜了。100nf,充到12V,250k的频率,耗费的功率就有1.8W了,这还只是1000A的MOS,要是搞一万安的MOS,光栅极电容就要消耗18W
打算搞个正反激,MOS放电时正激将能量回收,放完电后反激将变压器复位。正在研究磁芯的饱和问题,要是有现成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A:
我认为不可行,你先自己折腾多烧点管子实验。

网友B:
还没见谁搞过,你可以试一下你想回收的话 三级电压下降 速度稍微慢一点 管子就爆了,看能不能想到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网友C:
栅极电容很小的吧。

网友D:
压根就不存在你这所谓的能量,大功率的滤波电容,在上电的时候不也是浪费掉了,那也可惜?
对于1000A电流的电路,你有没有计算过它的功率,再计算一下这1.8W占比是多少
你的想法相当于收集饭店炒菜时流出的气味,那气味也是菜的一部分

楼主:
想了一下确实不可行,主要是放电时间不能超过100ns,那就相当于5MHz的频率,这么高频的磁芯成本高,得不偿失。要是以后压电变压器或者光电池成本降下来了,才能搞这个回收